相问下几个遥控器的区别

楼主(2016-12-04):
想请教下frsky  flysky 还有天地飞 华科尔这些遥控器除功能外在技术性能上的区别,比如灵敏度和延时,哪个有优势,最好有技术角度的分析

网友:
请该用户已下架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按钮【设置最佳】

网友A:
别考虑了  FRSKY X9D PLUS 你值得拥有 !  其他的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网友:
应该都差不多吧,能有啥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考虑了  FRSKY X9D PLUS 你值得拥有 !  其他的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顺便问下sbus和ppm的对比什么区别

网友B:
三楼说的对,你拿x9d和这两个比就不对,没有可比性,

网友:
x9d说实话就好比pix飞控,开源的固件,国内只不过产个硬件,功能是比较强大,唯独是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楼说的对,你拿x9d和这两个比就不对,没有可比性,

能不能解释下延迟和精准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楼说的对,你拿x9d和这两个比就不对,没有可比性,

除了功能多以外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解释下延迟和精准性

一般只需要关心失不失控就行了,这三种口碑都挺好的。
延时和精准?说了你也是感觉不出来的。除非你技术特别特别高,没有极速的飞行都感受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了功能多以外呢

x9d是开源固件,除了四个基本通道,其他的通道完全可以定义,可编程混控也特别强大,缺点是英文控,国内资料视频比较少,要花心思花时间去琢磨,没这个耐心的话还是不要考虑这个了,不然买了也是浪费

网友:
个人比较喜欢用D10,一般玩家用用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x9d是开源固件,除了四个基本通道,其他的通道完全可以定义,可编程混控也特别强大,缺点是英文控,国内 ...

frsky有rssi回传功能吗

网友C:
frsky最好, 天地飞老牌稳定,华科尔还可以,也有失控和干扰。flysky只了解老款th9x的高频头,距离有限,不能自定义失控保护。frsky的跳频和拓频技术很好,稳定性好,硬件质量也很好,很多扩展都用frsky的高频头套件。rssi回传需要配合使用frsky的x系列或者d系列的接收机才可以。sbus是数据总线传输,相应快,ppm单次完整信号间隔较长,sbus更好。至于说精度,影响最大的是摇杆的电位器精度,和传输关系不大。延迟正常都没有问题。

网友:
不回答问题帮顶

网友D:
frsky的发射功率是最大的 富斯的远点延迟就明显的大了 没有可比性 有这个钱绝对上x9d

楼主:
引用 网友D:
frsky的发射功率是最大的 富斯的远点延迟就明显的大了 没有可比性 有这个钱绝对上x9d

天地飞功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frsky最好, 天地飞老牌稳定,华科尔还可以,也有失控和干扰。flysky只了解老款th9x的高频头,距离有限,不 ...

比如这种接收可以回传rssi?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功率呢

肯定没有睿思凯的高 x9d+L9R接收机可以几公里 据说还有飞9公里的。。。

网友E:
X9D吧,神控,开源控,喜欢什么样的ROM就刷什么样的ROM,原装的还英文播报逼格绝对杠杠的。该控可以琢磨的东西很多很多,我也是从天地飞到睿思凯的。天地飞是老牌子,可惜官方只出PWM接收,对于穿越来说PWM太多线比较麻烦,个人觉得天地飞飞固定翼比较好,毕竟比较稳定。不过最近听说天地飞也出了官方的PPM还是SBUS的接收,忘记了。华坑没用过不发表任何意见。

网友:
对于我来说,能有一个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frsky最好, 天地飞老牌稳定,华科尔还可以,也有失控和干扰。flysky只了解老款th9x的高频头,距离有限,不 ...

额,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X9D吧,神控,开源控,喜欢什么样的ROM就刷什么样的ROM,原装的还英文播报逼格绝对杠杠的。该控可以琢磨的 ...

额,谢谢啦

网友F(2017-03-17):
引用 楼主:
frsky有rssi回传功能吗

有啊,。。还能加各种传感品,来回传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啊,。。还能加各种传感品,来回传数据

好久前的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