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穿越空中熄火问题

楼主(2016-12-04):
手动状态飞到高空油门全关,带刹车,自由落体,在推油门启动时候电机4个转不起来,0油门大概1秒,有可能有一两个转起来了,然后摔下来了,是哪里有问题么,请高手指点。

网友:
自动加锁了吧

网友A:
是开关解锁还是摇杆解锁?有没有开解锁怠速? 有没有开AIRMODE?

网友:
用的什么飞控啊 ?

网友:
我今天直接怼书上,把别人大棚都怼烂了,看着比你得还要惨

网友:
不要开刹车,解锁怠速不要关

网友:
拿分走人,感谢楼主的奉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开关解锁还是摇杆解锁?有没有开解锁怠速? 有没有开AIRMODE?

摇杆解锁

网友:
我也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摇杆解锁

晕 那肯定不行啊 摇杆拉到底不就停转上锁了啊 不炸鸡才怪呀 现在都用开关解锁了呢  把motorstop这项关掉

网友B:
摔成这样看起来好严重……还好桨没断应该没大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 那肯定不行啊 摇杆拉到底不就停转上锁了啊 不炸鸡才怪呀 现在都用开关解锁了呢  把motorstop这项关掉

拉到底5秒后才上锁呀,我中间也就停了一秒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摔成这样看起来好严重……还好桨没断应该没大问题吧?

农民刚浇过地,没事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拉到底5秒后才上锁呀,我中间也就停了一秒呀

空中停转后飞机不受控制的 怠速必须要开啊 这样拉到底也不会失控 不要用摇杆解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中停转后飞机不受控制的 怠速必须要开啊 这样拉到底也不会失控 不要用摇杆解锁谢谢

意思油门0电机也怠速旋转是吧?

网友:
当然啦 都是这样设置的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感觉损失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ghostsujin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 ...

手机不能设置最佳答案

网友D:
开airmode就可以了

网友:
顶一个,拿分走人

网友:
自动加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airmode就可以了

开了air了,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中停转后飞机不受控制的 怠速必须要开啊 这样拉到底也不会失控 不要用摇杆解锁谢谢

怠速转多快能调么,还有电机转到1650转的时候震动特别大,怎么解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中停转后飞机不受控制的 怠速必须要开啊 这样拉到底也不会失控 不要用摇杆解锁谢谢

开了怠速有时候也不行。。

楼主:
f3飞控,开怠速,启动时候小油门一卡一卡的,但是过了30%就好了,油门最低位1000,収油门太快的话一个电机停转,然后就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