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战一下午,完美复活,炸修炸修……,无止境了

楼主(2016-12-04):
下午2.30炸鸡,回去连续奋战5小时,完美修复。
侧板打胶了,强度没问题。更换了横轴,主轴,大桨,底板,第三轴承座+轴承,大齿,分体脚架一个。垂尾用了3D打印的,骚红色,显眼。唯一缺了个水平翼固定座,明天应该就能到,可以继续嗨了。值得一提的是更换的碳纤维尾管屁事没有,(原厂铝管一炸必弯)GDW舵机也没问题。头罩嘛就不过多评论,缝缝补补又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有点太大,2-3C可能好一点。

不急就2-3C,外场都是5C的

网友A:
充电器蛮骚包,是400w的那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蛮骚包,是400w的那个吗?

单路400,双路800

网友:
我的穿越今天也炸飞了

网友A:
价格也很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也很亮啊,

还行吧,后悔没买1400w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行吧,后悔没买1400w的了

pl8还是308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行吧,后悔没买1400w的了

冲得太快对电池不好,我发现电池这块才是玩机的最大耗材。能省则省,除非飞场外,一般建议不要使用过大的功率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得太快对电池不好,我发现电池这块才是玩机的最大耗材。能省则省,除非飞场外,一般建议不要使用过大的 ...

正常5C冲,电池最后都是炸坏的

楼主:
久经沙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常5C冲,电池最后都是炸坏的

还是有点太大,2-3C可能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急就2-3C,外场都是5C的

这样的话对电池好一点,

网友:
速度真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