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四轴水平校准完了,起飞的时候一定要放水平吗

楼主(2016-12-04):
因为太重我把脚架撤了  所以放地上不是很平  起飞的时候会有影响吗

网友:
要看你的飞控,如果飞控上电时不检测水平就可以

网友:
一般不斜的厉害都没问题,起飞给油要果断,

网友:
起飞给油要大一点,不要慢慢过油

网友:
建议安装脚架。降落和起飞少不了的  云台也需要的

网友:
不要太斜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eagle230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 ...

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不平起飞就得是噌一下的起来 要是慢慢让他自己找平那基本不太好起飞

网友:
起来时候迅速点

网友:
怎么降落?不怕斜了打桨?

网友:
自检通过就行

网友:
最好放水平了,因为你一旦不水平,飞机会保持你放的状态,他会跑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