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空定点时油门很敏感不好保持高度

楼主(2016-12-05):
装了超声波定高之后  高空定点  油门很不好控制   中的时候还是慢慢升  要往下微调   直到一个点就定住  再往下就下降了  要很精确。。有大神知道要设置参数什么的吗  超声波设置距离是4.5米

网友A:
定高模式要动油门吗?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飞控啊,正常定高的时候油门在中点有一部分死区的,大约也就上下几格的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高模式要动油门吗?

定点模式  油门置中  网上飞

网友:
油门死区就是这样,可以修改油门曲线不过自稳就差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