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行模式问题

楼主(2016-12-05):
我 用pixhawk  飞固定翼 我的飞行模式中第六个模式怎么是灰色的,不让选呢?(其他都是白色的能下拉菜单)请问问题在哪?谢谢

网友A:
条件不具备 当然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不具备 当然不行了

麻烦你能细讲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站基本还是高级参数值里面可以更换的。想设成啥都行。多找找有六个模式的。

麻烦你能细讲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因为身边没有电脑。

呵呵,等你身边有电脑时再细讲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