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和电源都用多粗的线,多少号的。

楼主(2016-12-05):
请问用多粗的线,谁给解答一下。

网友:
信号用22或者20,20比较粗了就。。电调用18号,电源16号或者18高。

网友:
这个对我来说不知道

网友:
三楼回答很对

网友:
看电机电调电池参数,算下最大电流有多大,然后参考我发的图片来选择电线,电源电流等于电调的乘以4:

网友:
电调正负极20,接电池的线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