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的pid

楼主(2016-12-05):
f3飞控,打杆后回中,飞机晃得很厉害,快速切换油门的时候有时候都会翻,请各位给小弟指点一下,我该怎么调试,我现在的参数都是默认的
谢谢

网友:
p值高了,d值小了,点点调

网友:
一般十几个起落能调好。

网友:
[资料教程]针对新手-cleanflight使用心得 http://www.moz8.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82364&forumKey=9tpfmha87ozEmw4rVp
有一点,你看一下

网友:
应该是pid

网友:
如果你能正常飞起来,说明P值还可以,不抖不晃的话不调也行;打杆会中晃的很厉害,说明飞机修正过渡并且多次修正都修不回来,就是D大了,要往小了调,但是需要把PID面板上的D数值加大

网友:
还是调的不到位,参数调的时候只是调一点点

网友:
自稳??自稳没法调pid

网友(2017-09-18):
我是新手,要学的多啊!

网友:
不懂,看大神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