售后人员请看

楼主(2016-12-05):
如实描述,BLS30A上机飞一会,下午飞的,在屋里阳台飞的,无炸鸡,电容都掉了我都不知道,难道电容掉了还可以正常飞,没用过4s电池,全是3S电池,电调热缩管套后,套过后用减震双面胶固定在机臂上。才买来有两周吧,这么好的减震,并且也没过热,电调怎么掉的,桨打到就更不可能了,打到的话热缩管上应该有痕迹,还有,如果是温度过高熔掉的,那请问电路板上棱角分明的缺口是怎么来的,四个电调两个坏的,一个掉了三个电容,另外一个掉了一个电容。我还没正式飞啊就成这样了啊!好闹心!

网友:
发热,烫掉了?

网友:
有点诧异,这都能掉!

网友:
这,有点悬啊,30a 电调,飞这机,不应该会有明显温升啊
我的20a bls飞210飞10min下来手摸不出热来。

网友A:
难道电容掉了还可以正常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电容掉了还可以正常飞

确实能飞

网友:
我的flycolor f390 tower 塔式飞控也是电容掉了——未炸!看来是做工质量问题。

网友:
应该是做工质量问题了

网友:
握草掉这么多,质量问题

网友:
这个牛逼了,头一次见这样的,开眼

网友:
这电调趁早换了吧,作坊厂的档次

网友:
顶下拿分走人

网友(2017-06-27):
贴片没贴好  或者用的锡不好  反正做工问题啦

网友:
给你个动手的机会

网友:
波峰焊工艺不过关,没有电容是可以一样飞的,自己补焊回去好了

网友:
确定不是外力?本地有很多桨打坏的,不一定有痕迹

网友:
觉得是质量问题,返厂维修吧

网友:
电容的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