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款车载天线适合433用,远距离拉距

楼主(2016-12-05):
求助,那款车载天线适合433用!想远航拉距用,现在手里有个老鹰7900,飞2公里就不行了,用的切糕433

楼主:
求一款适合433用的车载天线,远距离拉距用!

求助,那款车载天线适合433用!想远航拉距用,现在手里有个老鹰7900,飞5公里就不行了,用的切糕4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面包

求一款车载天线,用再切糕433上,拉距用。面包空间大,方便放飞机!

网友:
不是动不动就10公里的  卖家我看都是这么宣传的

网友B:
可以问 包包 啊,我看大多数切糕433都用的原装天线

网友:
每当看到这种不知道说什么的帖子的时候
我就会把这段话复制上去
直接打路过两个字又台枯燥
为了论坛积分不要落后太多
所以我决定多黏贴

网友C:
增益多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问 包包 啊,我看大多数切糕433都用的原装天线

原装的8公里还有百分之五十的信号,我周围高压线太多了,用老鹰79005公里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益多远啊?

理论上50公里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问 包包 啊,我看大多数切糕433都用的原装天线

好的,谢谢

网友:
估计天线频率不是很精准

网友:
原装天线飞过14公里的路过

网友:
威武威武,很有用,随便说下,请看我的头像三秒,在看我的名字三秒,你会发现我记得我了。

网友:
没有用过。。。

网友:
天线无所谓,用功率放大器加7900,一定很拽~老鹰的7900是最长的天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