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哪咤V2飞控好像不自检。

楼主(2016-12-05):
说明书上说上电两分钟内会有快闪4下黄灯就自检完成,可以解锁了,可我盯着灯看了两分钟眼睛都快瞎也没看到有闪4下黄灯,还有上电就能解锁了,是正常的吗?

网友A:
四个黄灯是飞控预热

网友A:
楼主看清了你画的那句话前面几个字为{可能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清了你画的那句话前面几个字为{可能会有}

我也很迷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黄灯是飞控预热

没看到有

网友B:
我的黄灯一直闪啊闪啊,眼已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黄灯一直闪啊闪啊,眼已瞎

???

网友B:
说明书上说是遥控器信号丢失,但是我连接接收机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很迷惑

这就是说不一定有但是偶尔会出来的,我记得我的lite刷v2后只是在第一次通电时有以后都没有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到有

那里写了四个黄灯闪烁期间无法启动电机后面括号里面写着飞行器预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上说是遥控器信号丢失,但是我连接接收机了啊

你是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说不一定有但是偶尔会出来的,我记得我的lite刷v2后只是在第一次通电时有以后都没有见过

那就是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正常的吧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