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动力锂电的保管问题

楼主(2016-12-05):
冬日到了,天寒地冻,飞的时机少了。估计三个月内不会飞。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维护保管手里的动力聚合物锂电就是极为现实的问题,搞不好过一冬天,锂电就都报废了。

这里请教一下有经验的老航模朋友,指点一下如何进行充放电做好聚合物锂电的安全过冬。2s 、3s 4s 电池保存电压到底是多少?

网友A:
保存电压都一样,保持单片电芯3.85左右最好,别放阴凉潮湿地方就行,
不怕麻烦隔个两个星期一个月的充放电一次就行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适当充放

网友:
锂电就是大爷,3.85v保存一个月冲放2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电压都一样,保持单片电芯3.85左右最好,别放阴凉潮湿地方就行,
不怕麻烦隔个两个星期一个月的充放电 ...

据说锂电充满了电存放还不行,必须要放电后再存放,这是真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锂电充满了电存放还不行,必须要放电后再存放,这是真的吗?

满电保存容易鼓包,长时间不用的话就放到3.8左右,充电器不能放的话就电池上插着bb响,报警电压设到3.8,飞到报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