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遥控器

楼主(2016-12-05):
乐迪AT9 差不多入手两个月 发现没装功率放大器前穿越机总失控,然后放在地面上人拿着遥控器走远差不多20m都不到,接收机信号灯就闪,因为这种事情都飞丢了2架210,换了两台遥控器都是一样的情况,想问下别的魔友有没有遇到这种事

网友:
我的还好没失控过。

网友:
还没有失控过

网友:
我飞过100米试过没问题在远没试

网友:
失控是个很痛苦的问题  返厂检测吧

网友A:
这么近就失控,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近就失控,换了吧

我买了两台全新的都一样,然后装了2000mw功率放大器就没事

网友:
我用AT9最远飞过一公里。

网友B:
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遥控器天线和接收机天线碰在一起的时候,遥控器是没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遥控器天线和接收机天线碰在一起的时候,遥控器是没信号。

这是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有的

就这样一个问题让我一度以为我的接收机和或者是我的遥控器坏了。然后发现一拿开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遥控器天线和接收机天线碰在一起的时候,遥控器是没信号。

电路图里竟然没发现乐迪射频电路90º布线,失控不就必然了,这厂技术真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遥控器天线和接收机天线碰在一起的时候,遥控器是没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图里竟然没发现乐迪射频电路90º布线,失控不就必然了,这厂技术真牛逼

我的遥控器正常五百米从未失过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遥控器正常五百米从未失过控。

但你没发现接收机灯在闪吗?闪就代表信号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你没发现接收机灯在闪吗?闪就代表信号不稳定

我的只有遥控器的天线碰到接收机的天线他才会没信号。正常使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两台全新的都一样,然后装了2000mw功率放大器就没事

这么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样一个问题让我一度以为我的接收机和或者是我的遥控器坏了。然后发现一拿开就没事。

……人品好,但厂家发货不一定像你那台一样好,像我们这边三个玩家买了7台都有这种失控的事

网友:
把fpv和遥控分开,魔友放在一起时,也干扰得很厉害

网友C:
有遮挡就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遮挡就会

以前用的华科尔D7都没有这种破事

网友:
视乎有那么点问题,信号掉得那个快

网友D:
看你那装备,应该是图传干扰遥控吧,你想三个人七台都发生同样的问题,那不应该是遥控器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那装备,应该是图传干扰遥控吧,你想三个人七台都发生同样的问题,那不应该是遥控器的事. ...

我分开试过啊,都一样

网友E:
电池盖易掉出来,失控

网友:
来个肩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盖易掉出来,失控

是的,我也遇到过,电池盖都不知道怎么设计的

网友:
手艺不错,帮你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