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X5和捷特FX61如何选择

楼主(2016-12-05):
如题,想玩FPV,看上天行者X5和捷特FX61,两者价格差不多。哪个飞行更稳,飞行效率更高些?

网友:
建议用FX61,翼展大、效率高、很稳、能飘,机身空间也不小,最重要是可以拆开携带方便,外形漂亮!唯一不足就是机头比较不耐炸,容易变形,我的配置如下:2810KV1400 4s3600 螺旋桨9×5  好赢铂金 50A电调)空机能飞30分钟左右。X5比较结实,机身空间很大,机翼下方有预留图传安装的地方,翼展不大可舵面很大,非常灵活,适合配置大动力暴力飞行,动力配置(2820kv1550  4s5000  8寸马刀桨 60A电调)

网友:
三角翼是还x5玩着舒服额

网友:
四楼正解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我用x5

网友:
fx61我的也是

楼主:
你用的什么飞控?

网友(2017-09-21):
61就是机身碳杆下不能放电池,cg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