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课堂] 第十四课:制作舵机测试仪

楼主(2016-12-06):
积少而成多,量变成质变!
回顾已经过去的十三课,坚持下来的人又学会了多少新知识!
很快,你就会发现,你已经不知不觉中能够写程序制作出以前看起来很高大上的、“大神”们才能捣鼓东西了!
在新的一课,你还将学会怎么控制舵机、电调这些航模设备,在以后的课程中,还将亲手做一个实用的四通道航模遥控器,想想是不是很激动人心?

最近又有不少人问我:“我没有基础/学历不高/没学过编程……可以学会吗?”
这里要强调一下,学东西切不可急功近利,已经错过课程开始的人,更要认真一步一个脚印的从第一课慢慢学,每一个练习都是要认真做的。不做练习我敢肯定还是学不会的。
当然,还是那句话,只要你会ABCD、加减乘除,没有理由学不会。课程相对来说已经是非常简单。(有感到不懂和难的还是要多问,不问别人怎么知道)

本课的主意内容:学习用PWM信号控制舵机

楼主:
1.1 焊接电路

电路与上一个项目《电量显示》基本相同,数码管+单片机。因此直接在原电路上扩展,增加一个3针的排针,焊上地、5V、信号线即可。

楼主:
1.2 舵机控制原理

控制舵机的信号其实也是PWM,跟我们在之前课程讲到的PWM原理一样。比较一下异同:
控制LED亮度的PWM:周期10ms,高电平0~10ms可以连续变化;
控制舵机的PWM:周期20ms,高电平时间0.5ms~2.5ms变化。
在航模舵面的实际控制中,不可能有180度的转动,所以通用的高电平宽度其实是1ms~2ms。
看到这,如果你已经熟练掌握delay延时的方法,我想你心中已经有主意怎么实现了~~

知识点(52) sfr P5=0xC8; 声明P5引脚

单片机常用的是P0、P1、P2、P3引脚,系统默认已经声明,新增的P5引脚需要先声明才能用

让舵机左右摆动的小程序:
#include<reg51.h>

sfr P5=0xC8; //声明P5引脚寄存器

sbit OUT=P5^5;//定义一个输出引脚

unsigned int L; //定义一个数据

void Delay1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i = 27;
        while (--i);
}

void delay_n_10us(unsigned int n)//延时n个10us的函数
{
        while(n)
        {
                Delay10us();
                n=n-1;//每循环一次n减小1
        }
}

void main()
{
        L=150;//1.5ms高电平,舵机摆到中间

        while(1)
        {
                OUT=1;
                delay_n_10us(L);//输出高电平
                OUT=0;
                delay_n_10us(1900);//19ms左右低电平

                L=L+1;//舵机反复左右摆动
                if(L>200)//如果时间大于2ms,从1ms重新开始
                {
                        L=100;
                }
        }
}

楼主:
1.3 旋钮控制舵机

学到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能灵活运用。在第十三课中学习的AD转换功能不仅可以测量电压,还能测出电位器旋转的角度。
旋转电位器时输出的电压会改变,用AD转换结果会0~255变化,正好可以用来控制PWM高电平的时间。

用电位器控制舵机的程序:
#include<reg51.h>

sfr P5=0xC8; //声明P5引脚寄存器
sfr P1ASF=0x9D;    //声明 P1口模拟功能寄存器
sfr ADC_RES=0xBD;  //声明 ADC转换结果寄存器
sfr ADC_CONTR=0xBC;//声明 ADC控制寄存器

sbit OUT=P5^5;//定义一个输出引脚

unsigned int L; //定义一个数据
unsigned int adc;          //AD转换计算

void Delay1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i = 27;
        while (--i);
}

void delay_n_10us(unsigned int n)//延时n个10us的函数
{
        while(n)
        {
                Delay10us();
                n=n-1;//每循环一次n减小1
        }
}

void main()
{
        L=150;//1.5ms高电平,舵机摆到中间
        P1ASF=0x80;  //设置P1.7引脚为模拟功能

        while(1)
        {
                OUT=1;
                delay_n_10us(L);//输出高电平
                OUT=0;
                delay_n_10us(1900);//19ms左右低电平

                ADC_CONTR=0x88+7;  //开始P1.7引脚转换
                delay_n_10us(5);   //等待50us,AD转换完成
                adc=ADC_RES;  //读取转换结果

                L=adc; //转动旋钮,adc的值0~255变化
                //L的变化范围是100~200,所以进行一下限制
                if(L>200)L=200; //高电平时间不能超过2ms
                if(L<100)L=100; //高电平时间不能低于1ms
        }
}

楼主:
1.4 组合数码管程序与舵机程序

如果只有一个旋钮,相当于你只DIY了一个市面价值6元的简易测试仪:

但如果你加了显示屏,那立马就上了档次,相当于30元的高端测试仪了

组合不同的程序功能,在每个项目里都会练习到。现在,你应该已经学会“系统周期法”。用这个方法,你应该马上想到:
数码管程序周期:4ms;
舵机程序周期:10us;
用最小的10us做为新程序的周期,你需要:
每400次(4ms)执行一次数码管;
每2000次(20ms)中,前100~200次(1~2ms)高电平,其余低电平。

这样,很轻松的就将两个简单的程序组合成一个复杂的程序。
学会这个方法,相当于你学会了一个“套路”,大部分程序你都可以这样套。赶快自己练习试试吧。
……………………………………………………
……………………………………………………

正如一道数学题有多种解法一样,“系统周期”也可以更灵活的分配。其实舵机只受高电平时间控制,至于低电平时间则并不关心。利用这个特性,可以将程序流程简化一下:
系统周期:4ms;
每4ms执行一次数码管;
每20ms执行一次输出高电平。1ms的时间很短,对显示来说没有影响。

#include<reg51.h>

sfr P5=0xC8; //声明P5引脚寄存器
sfr P2M0=0x96;     //声明 P2引脚模式寄存器
sfr P3M0=0xb2;     //声明 P3引脚模式寄存器
sfr P1ASF=0x9D;    //声明 P1口模拟功能寄存器
sfr ADC_RES=0xBD;  //声明 ADC转换结果寄存器
sfr ADC_CONTR=0xBC;//声明 ADC控制寄存器

sbit DA=P2^4;                        //数码管每个引脚
sbit DB=P3^2;
sbit DC=P3^6;
sbit DD=P2^0;
sbit DE=P2^1;
sbit DF=P2^3;
sbit DG=P3^5;
sbit DP=P3^7;

sbit B1=P2^5;                        //四个数码管的引脚定义
sbit B2=P2^2;
sbit B3=P3^3;
sbit B4=P3^4;

sbit OUT=P5^5;//定义一个输出引脚

unsigned char display_time;        //定义变量用于显示次数

unsigned char Data1;        //第一个数码管要显示的数据
unsigned char Data2;        //第二个数码管要显示的数据
unsigned char Data3;        //第三个数码管要显示的数据
unsigned char Data4;        //第四个数码管要显示的数据

unsigned char count;        //计时
unsigned int adc;          //AD转换计算
unsigned int L; //高电平时间

void Delay1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i = 27;
        while (--i);
}

void delay_n_10us(unsigned int n)//延时n个10us的函数
{
        while(n)
        {
                Delay10us();
                n=n-1;//每循环一次n减小1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x)//控制数码管显示内容的函数
{
        //判断x的值来决定显示什么
        if(x==0){DA=1;DB=1;DC=1;DD=1;DE=1;DF=1;DG=0;DP=0;} //显示“0”
        if(x==1){DA=0;DB=1;DC=1;DD=0;DE=0;DF=0;DG=0;DP=0;} //显示“1”
        if(x==2){DA=1;DB=1;DC=0;DD=1;DE=1;DF=0;DG=1;DP=0;} //显示“2”
        if(x==3){DA=1;DB=1;DC=1;DD=1;DE=0;DF=0;DG=1;DP=0;} //显示“3”
        if(x==4){DA=0;DB=1;DC=1;DD=0;DE=0;DF=1;DG=1;DP=0;} //显示“4”
        if(x==5){DA=1;DB=0;DC=1;DD=1;DE=0;DF=1;DG=1;DP=0;} //显示“5”
        if(x==6){DA=1;DB=0;DC=1;DD=1;DE=1;DF=1;DG=1;DP=0;} //显示“6”
        if(x==7){DA=1;DB=1;DC=1;DD=0;DE=0;DF=0;DG=0;DP=0;} //显示“7”
        if(x==8){DA=1;DB=1;DC=1;DD=1;DE=1;DF=1;DG=1;DP=0;} //显示“8”
        if(x==9){DA=1;DB=1;DC=1;DD=1;DE=0;DF=1;DG=1;DP=0;} //显示“9”

        if(x==10){DA=1;DB=1;DC=1;DD=1;DE=1;DF=1;DG=0;DP=1;} //显示“0”带小数点
        if(x==11){DA=0;DB=1;DC=1;DD=0;DE=0;DF=0;DG=0;DP=1;} //显示“1”带小数点
        if(x==12){DA=1;DB=1;DC=0;DD=1;DE=1;DF=0;DG=1;DP=1;} //显示“2”带小数点
        if(x==13){DA=1;DB=1;DC=1;DD=1;DE=0;DF=0;DG=1;DP=1;} //显示“3”带小数点
        if(x==14){DA=0;DB=1;DC=1;DD=0;DE=0;DF=1;DG=1;DP=1;} //显示“4”带小数点
        if(x==15){DA=1;DB=0;DC=1;DD=1;DE=0;DF=1;DG=1;DP=1;} //显示“5”带小数点
        if(x==16){DA=1;DB=0;DC=1;DD=1;DE=1;DF=1;DG=1;DP=1;} //显示“6”带小数点
        if(x==17){DA=1;DB=1;DC=1;DD=0;DE=0;DF=0;DG=0;DP=1;} //显示“7”带小数点
        if(x==18){DA=1;DB=1;DC=1;DD=1;DE=1;DF=1;DG=1;DP=1;} //显示“8”带小数点
        if(x==19){DA=1;DB=1;DC=1;DD=1;DE=0;DF=1;DG=1;DP=1;} //显示“9”带小数点
}

void main()
{
        P2M0=0x1B;                //需要高电平大电流的引脚 2.4、2.3、2.1、2.0,填入数值0001 1011
        P3M0=0xE4;                //需要高电平大电流的引脚 3.7、3.6、3.5、3.2,填入数值1110 0100
        P1ASF=0x80;  //设置P1.7引脚为模拟功能

        while(1)
        {
                delay_n_10us(400);//系统周期4ms

                count=count+1;
                if(count>4)  //每20ms秒插入一次高电平
                {
                        count=0;
                        B1=1;B2=1;B3=1;B4=1;//暂时关闭数码管,避免闪烁

                        ADC_CONTR=0x88+7;  //开始P1.7引脚转换
                        delay_n_10us(5);   //等待50us,AD转换完成
                        adc=ADC_RES;  //读取转换结果

                        L=adc; //转动旋钮,adc的值0~255变化
                        //L的变化范围是100~200,所以进行一下限制
                        if(L>200)L=200; //高电平时间不能超过2ms
                        if(L<100)L=100; //高电平时间不能低于1ms

                        OUT=1;
                        delay_n_10us(L);//输出1~2ms高电平
                        OUT=0;  //其他时间为低电平

                        //显示L的大小
                        Data1=0;
                        Data2=L/100;          //百位数据
                        Data2=Data2+10;   //加10,display函数显示的数字会带小数点

                        Data3=L%100/10; //十位数据
                        Data4=L%10;     //个位数据
                }

                ///////////////////////////////////////////////////////
                //显示程序模块化,只需要改变Data1/2/3/4的值就可以控制显示内容

                display_time=display_time+1;
                if(display_time>3)
                {
                        display_time=0;  //0、1、2、3 四个循环
                }

                if(display_time==0)//第0次显示第一个数码管
                {
                        B1=0;B2=1;B3=1;B4=1;
                        display(Data1);                //显示第1位数据
                }

                if(display_time==1)//第1次显示第二个数码管
                {
                        B1=1;B2=0;B3=1;B4=1;
                        display(Data2);                //显示第2位数据
                }

                if(display_time==2)//第2次显示第三个数码管
                {
                        B1=1;B2=1;B3=0;B4=1;
                        display(Data3);                //显示第3位数据
                }

                if(display_time==3)//第3次显示第四个数码管
                {
                        B1=1;B2=1;B3=1;B4=0;
                        display(Data4);                //显示第4位数据
                }
        }
}

楼主:
1.5 项目扩展

作为一个实用的项目,自然不能随便做一做就行。在这个项目中,还存在一个问题:输出的高电平时间不是准确的1ms,而是1.1ms。

关于精确延时,在《红外遥控》章节中有过讲述。当延时时间达到微秒级时,就会不太准确,需要手动调整。
由于循环程序也会占用时间,明显执行一次delay10us不是10us,而是11us。
当然,精确调整需要示波器、逻辑分析仪才行,普通学习者没有条件,这里给出一个调整好的:
void Delay1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调整过
        i = 24;
        while (--i);
}

void delay_n_10us(unsigned int n)//延时n个10us的函数
{
        while(n) //while会占用时间,所以调小delay10us
        {
                Delay10us();
                n=n-1;//每循环一次n减小1
        }
}

除了使信号输出更精确,作为一款有“显示屏”的产品,搭配上按键,你就可以切换多种模式,实现丰富的功能!这样它就不单单是一个舵机测试仪了,而是一个多功能的小助手。
在你学会了更多知识以后,它可以变成电压电流表、转速表、温度湿度表、电机调速器等等。
现在,你就可以先试着增加一个按键,集成电压测量的功能?

楼主(2018-07-31):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神
为什么用定时器延时计数 定时器中断里t0++        用t0=0;while(t0

while(T0<1000) 当然不包括t0大于1000的情况

网友(2022-04-06):
舵机测试仪,学习到了!!

网友(2021-11-19):
菜鸟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2021-06-18):
感谢老大的无私奉献,学习中。

网友:
支持萝莉大神  大神辛苦了

网友(2021-01-09):
//STC15W408AS 11.0592MHz QQ:1149268555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sfr P1M0 = 0x92;
sfr P1M1 = 0x91;
sfr P2M0 = 0x96;
sfr P2M1 = 0x95;
sfr P3M0 = 0xb2;
sfr P3M1 = 0xb1;

sfr P5 = 0xC8;
sfr ADC_CONTR = 0xBC;
sfr ADC_RES = 0xBD;
sfr ADC_LOW2 = 0xBE;
sfr P1ASF = 0x9D;
sfr AUXR = 0x8e;
sfr T2H = 0xD6;
sfr T2L = 0xD7;

sbit led = P3^2;

sbit OUT1 = P1^2;
sbit OUT2 = P1^3;
sbit OUT3 = P1^4;
sbit OUT4 = P1^5;

bit flagTxd =0;
U8 cntRxd=0;
U8 flagRxd=0;
U8 pdata bufRxd[64];
U8 pdata Data[64];

U8 num;
U8 ch=2;
U8 ms;

void Delay05ms()//@11.0592MHz 0.5
{
unsigned char i, j;

i = 6;
j = 100;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U16 t)
{do
{ Delay05ms();
} while (--t);
}

void Delay4us()//@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i = 14;
while (--i);
}

void delays(U8 i)
{
while(i--)
Delay4us();
}

U8 GetADC(U8 ch)
{
ADC_CONTR=0x80|0x00|ch|0x08;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0x10));
ADC_CONTR&=~0x10;
return ADC_RES;
}

void InitADC()
{
P1ASF=0x02;
ADC_RES=0;
ADC_CONTR=0x80|0x00;
Delay(100);
}

void UartInit(void)
{
SCON = 0x50;
AUXR |= 0x01;
AUXR |= 0x04;
T2L = 0xe8;
T2H = 0xFf;
AUXR |= 0x10;
ES = 1;
EA = 1;
}

void Timer0Init(void)//2ms @11.0592MHz
{
IP=0x10;
ET0=1;
AUXR |= 0x80;
TMOD &= 0xF0;
TL0 = 0x66;
TH0 = 0x7e;
TF0 = 0;
TR0 = 1;
}

void UartWrite(U8 *buf, U8 len)
{
while (len--)
{
flagTxd = 0;
SBUF = *buf++;
while (!flagTxd);
}
Delay(1);
}

main()
{
InitADC();
Timer0Init();

UartInit();

while(1)
{
Data[0]=GetADC(1);
if(flagRxd==1)
{
Delay05ms();
led=~led;
Data[1]=bufRxd[1];
Data[2]=bufRxd[2];
Data[3]=bufRxd[3];
UartWrite(Data,1);
flagRxd=0;
cntRxd=0;
}

}
}

void Time0()interrupt 1
{
ms++;
if(ms==12)ms=0;
switch(ms)
{
case 0:OUT1=1,Delay05ms(),delays(255-Data[0]),OUT1=0;break;
case 1:OUT2=1,Delay05ms(),delays(Data[0]),OUT2=0;break;
case 2:OUT3=1,Delay05ms(),delays(Data[0]),OUT3=0;break;
case 3:OUT4=1,Delay05ms(),delays(Data[1]),OUT4=0;break;
}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flagRxd=1;
if (cntRxd < sizeof(bufRxd))
{
bufRxd[cntRxd++] = SBUF;
}
}
if (TI)
{
TI = 0;
flagTxd = 1;
}
}

网友:
#include<reg51.h>

sfr P5=0xC8; //声明P5引脚寄存器
sfr P1ASF=0x9D;    //声明 P1口模拟功能寄存器
sfr ADC_RES=0xBD;  //声明 ADC转换结果寄存器
sfr ADC_CONTR=0xBC;//声明 ADC控制寄存器

sbit OUT=P5^5;//定义一个输出引脚

unsigned int L; //定义一个数据
unsigned int adc;          //AD转换计算

void Delay1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调整过
        i = 24;
        while (--i);
}

void delay_n_10us(unsigned int n)//延时n个10us的函数
{
        while(n)
        {
                Delay10us();
                n=n-1;//每循环一次n减小1
        }
}

void main()
{
        L=150;//1.5ms高电平,舵机摆到中间
        P1ASF=0x02;  //设置P1.7引脚0x80为模拟功能

        while(1)
        {
                OUT=1;
                delay_n_10us(L);//输出高电平
                OUT=0;
                delay_n_10us(1900);//19ms左右低电平

                ADC_CONTR=0x88+1;  //开始P1.7引脚转换
                delay_n_10us(5);   //等待50us,AD转换完成
                adc=ADC_RES;  //读取转换结果

                L=adc; //转动旋钮,adc的值0~255变化
                //L的变化范围是100~200,所以进行一下限制
                if(L>200)L=200; //高电平时间不能超过2ms
                if(L<100)L=100; //高电平时间不能低于1ms
        }
}

网友(2016-12-06):
顶,这个太实用了

网友:
又出新课了,大神辛苦了

网友:
第十四课:制作舵机测试仪 舵机,电调,遥控器 作者:wu_g_hua 2771 第十四课:制作舵机测试仪 舵机,电调,遥控器 作者:wu_g_hua 560 第十四课:制作舵机测试仪 舵机,电调,遥控器 作者:wu_g_hua 2256 第十四课:制作舵机测试仪 舵机,电调,遥控器 作者:wu_g_hua 9873 第十四课:制作舵机测试仪 舵机,电调,遥控器 作者:wu_g_hua 8445 第十四课:制作舵机测试仪 舵机,电调,遥控器 作者:wu_g_hua 5767

网友:
需要的元件先说下,采购先

网友:
支持萝莉大神

网友:
我想问问在哪里听课。。。

网友:
萝丽大神的课程简单易懂

网友:
顶,有一个新项目。

网友:
有机会给我们直播

网友:
怎么看呀

网友:
实用的东西来了,顶起来

网友:
终于等到你  还好我没放弃

网友:
按部就班跟着楼主学单片机,楼主辛苦了

网友:
萝莉大神,你每次发帖都是凌晨4,5点。注意休息。辛苦了。

网友:
感谢分享,拿分走人

网友B:
楼主,这次的舵机测试仪和以前你发帖的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次的舵机测试仪和以前你发帖的有区别吗?

简易版舵机测试仪

网友C:
楼主   我给点关于 萝莉遥控的  ,意见  。混控  能改成开关混控 。就好了

网友:
还有   就改遥控数传就好了

楼主:
哪里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我给点关于 萝莉遥控的  ,意见  。混控  能改成开关混控 。就好了

现在三代控本来就可以随意映射通道、随意通道混控。
不明白你说的rx tx什么意思

网友:
遥控好,老师辛苦,谢谢!

网友C:
萝莉老师我的意思  ,  通道混控 ,   一共就八个通道,    像apm混控   设置完    就没通道可用了。      意思   混控    能改成    开关混空  这样   八个通道  就不会   不够用了。
至于   txrx     我有点想法    就是  数传   要是   能遥控端接触出数传   就好了

网友:
老师我就是有想法,就是 没技术   老崇拜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萝莉老师我的意思  ,  通道混控 ,   一共就八个通道,    像apm混控   设置完    就没通道可用了。       ...

你说的是六段开关吧,三代有这个功能。数传功能以后会有

网友:
楼主天天都熬夜,真是太辛苦了

网友:
楼主,舵机测试仪有了,下一个教程就弄一个关于有刷电调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六段开关吧,三代有这个功能。数传功能以后会有

混控里面,   是通道在混控     如果像天地飞   可以开关   混.控  的话,  通道    就够用了。  不然像我的设置玩混控   ,就一个通道可以用了,我设置了旋钮控制云台俯仰。起落架  , 就没通道  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六段开关吧,三代有这个功能。数传功能以后会有

期待    可以接出   数传, 这样   距离就很远了   。433100mw距离太近。功率大有太贵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真是实用的技术贴,楼主写的非常好。

网友:
萝莉大神都用上了STC15W408AS DIP28了就整个舵机测试仪  电压表有点浪费哈 原件都到齐了 如果14课终结  了
我电压表舵机测试仪就用stc15w401as来搞了
用28脚的有点浪费资源  我只买了2片dip28还要为后续的4通道遥控留着备用

网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12864Data.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
//STC12 系列新增寄存器
sfr P0M0=0x94;
sfr P1M1=0x91;
sfr P1M0=0x92;
sfr P2M1=0x95;
sfr P2M0=0x96;
sfr P3M0=0xb2;
sfr P3M1=0xb1;
sfr P4M0=0xb4;
sfr P4=0xc0;
sfr P4SW=0xbb;
sfr P5M1=0xC9;
sfr P5M0=0xCA;
sfr IPH=0xb7;
sfr P1ASF=0x9d;
/*************************************************/
//萝莉控LCD引脚定义
/*
sbit CS=P0^6;
sbit RST=P0^7;
sbit RS=P4^6;
sbit SDA=P4^5;
sbit CLK=P4^4;
sbit LEDA=P2^5;

测试LCD引脚定义成功点亮

  stc15w204s
                 _______
        P1.2--1 |       | 16--P1.1
        P1.3--2 |       | 15--P1.0
        P1.4--3 |       | 14--P3.7--txd
        P1.5--4 |       | 13--P3.6--rxd
        P5.4--5 |       | 12--P3.3
        VCC --6 |       | 11--P3.2
        P5.5--7 |       | 10--P3.1--txd
        GND --8 |_______| 9 --P3.0--rxd
sbit SCK=P1^1;
sbit SDA=P1^0;
sbit RS=P3^7;
sbit RST=P3^6;
sbit CS=P3^3;

/**修改为兼容萝莉控LCD引脚定义无法点亮*********************/
/*
sbit CS=P0^6;
sbit RST=P0^7;
sbit RS=P4^6;
sbit SDA=P4^5;
sbit SCK=P4^4;
sbit LEDA=P2^5;

/***************LCD引脚定义*********************/
sbit SCK=P1^1;
sbit SDA=P1^0;
sbit RS=P3^7;
sbit RST=P3^6;
sbit CS=P3^3;
sbit LEDA=P3^2;

u8 lcd[10];//显示缓存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8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Ms(u16 i)  //延时N毫秒,0~65535ms
{
   while(i--) Delay1ms();
}

/*****************液晶屏函数**********************/
/*写指令到 LCD 模块*/
void Command(u8 Data)
{
    u8 i;
    CS=0;
    RS=0;
    for(i=0;i<8;i++)
    {
        SCK=0;
        if(Data&0x80) SDA=1;
        else SDA=0;
        SCK=1;
        Data=Data<<=1;
    }
}

/*写数据到 LCD 模块*/
void SendData(u8 Data)
{
    u8 i;
    CS=0;
    RS=1;
    for(i=0;i<8;i++)
    {
        SCK=0;
        if(Data&0x80) SDA=1;
        else SDA=0;
        SCK=1;
        Data=Data<<=1;
    }
}

/*LCD 模块初始化*/
void InitLCD()
{
    CS=0;
    RST=0;  /*低电平复位*/
    DelayMs(2);
    RST=1;  /*复位完毕*/
    DelayMs(10);
    Command(0xE2);  /*软复位*/
    DelayMs(1);
    Command(0x2C); /*升压步聚 1*/
    Command(0x2E); /*升压步聚 2*/
    Command(0x2F); /*升压步聚 3*/
    DelayMs(1);
    Command(0x23); /*粗调对比度,可设置范围 0x20~0x27*/
    Command(0x81); /*微调对比度*/
    Command(0x28); /*0x1a,微调对比度的值,可设置范围 0x00~0x3f*/
    Command(0xA2); /*1/9 偏压比(bias)*/
    Command(0xC8); /*行扫描顺序:从上到下*/
    Command(0xA0); /*列扫描顺序:从左到右*/
    Command(0x40); /*起始行:第一行开始*/
    Command(0xAF); /*开显示*/
    CS=1;
}

/*设置液晶屏的显示地址*/
void Address(u8 Page,u8 Column)
{
    CS=0;
    Column=Column-1;    //我们平常所说的第 1 列,在 LCD 驱动 IC 里是第 0 列。所以在这里减去 1.
    Page=Page-1;
    Command(0xB0+Page); //设置页地址。每页是 8 行。一个画面的 64 行被分成 8 个页。
                                //我们平常所说的第 1 页,在 LCD 驱动 IC 里是第 0 页,所以在这里减去 1
    Command(((Column>>4)&0x0F)+0x10); //设置列地址的高 4 位
    Command(Column&0x0F);   //设置列地址的低 4 位
}

/*全屏清屏*/
void ClearScreen()
{
    u8 i,j;
    CS=0;
    for(i=0;i<9;i++)
    {
        Address(1+i,1);
        for(j=0;j<132;j++)
            {
            SendData(0x00); /*写数据到 LCD,每写完一个 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 1*/
            }
    }
    CS=1;
}
/*显示 16x16 点阵图像、汉字、生僻字或 16x16 点阵的其他图标*/
void Display16x16(u8 Page,u8 Column,u8 *dp)
{
    u8 i,j;
    CS=0;
    for(j=0;j<2;j++)
    {
        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16;i++)
            {
            SendData(*dp);  /*写数据到 LCD,每写完一个 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 1*/
                dp++;
            }
    }
    CS=1;
}

//显示8*16的字符串
void Display8x16(u8 Page,u8 Column,u8 *text)
{
    u8 i=0,j,k,n;
    CS=0;
    while(text[i]>0x00)
    {
        if((text[i]>=0x20)&&(text[i]<=0x7E)) //32~126 ASCII码表的字符串数值之内
            {
            j=text[i]-0x20;//ASCII码值-32,刚好是该字符的ascii_table_8x16数组中点阵开始地址
            for(n=0;n<2;n++)
                    {
                Address(Page+n,Column);
                for(k=0;k<8;k++)
                        {
                    SendData(ascii_table_8x16[j][k+8*n]);/*显示 5x7 的 ASCII 字到 LCD 上,y 为页地址,x 为列地址,最后为数据*/
                        }
                    }
                i++;
            Column+=8;
            }
        else
        i++;
    }
}
/***********************液晶屏函数结束****************/
void main(void)
{
    LEDA=1;
    DelayMs(100);//延时100ms等待稳定运行

    InitLCD();
    ClearScreen();

    Display16x16(1,1,zong);
    Display16x16(1,17,dian);
    Display16x16(1,33,ya);
    Display8x16(1,50,":");
    Display16x16(1,68,":");

    Display16x16(3,1,dian);
    Display16x16(3,17,chi);
    Display8x16(3,33,"1");
    Display8x16(3,41,":");

    Display16x16(5,1,dian);
    Display16x16(5,17,chi);
    Display8x16(5,33,"2");
    Display8x16(5,41,":");

    Display16x16(7,1,dian);
    Display16x16(7,17,chi);
    Display8x16(7,33,"3");
    Display8x16(7,41,":");
    lcd[6]=' ';
    lcd[7]=' ';
    lcd[8]=' ';
    lcd[9]=' ';
    while(1)
    {

    }
}

网友D:
萝莉大神你好最近在学习12864请教下为什么楼上的程序在
stc15w408as上面能顺利点亮lcd
移植到12c5a60s2就无法点亮
相关寄存器声明也修改了  就是不行
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萝莉大神你好最近在学习12864请教下为什么楼上的程序在
stc15w408as上面能顺利点亮lcd
移植到12c5a60s2就 ...

引脚问题,P4没有启用。P4SW寄存器,先把P4作为普通IO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脚问题,P4没有启用。P4SW寄存器,先把P4作为普通IO口

谢谢大神解惑

网友D:
请教楼主为什么
改了程序后数码管
没反应了想把
time脉宽用数码
显示出来
可是水品不够不知道错在哪里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sfr P0M0        =   0x94;   //0000,0000 端口0模式寄存器0
sfr P0M1        =   0x93;   //0000,0000 端口0模式寄存器1
sfr P1M0        =   0x92;   //0000,0000 端口1模式寄存器0
sfr P1M1        =   0x91;   //0000,0000 端口1模式寄存器1
sfr P2M0        =   0x96;   //0000,0000 端口2模式寄存器0
sfr P2M1        =   0x95;   //0000,0000 端口2模式寄存器1
sfr P3M0        =   0xB2;   //0000,0000 端口3模式寄存器0
sfr P3M1        =   0xB1;   //0000,0000 端口3模式寄存器1
sfr P4M0        =   0xB4;   //0000,0000 端口4模式寄存器0
sfr P4M1        =   0xB3;   //0000,0000 端口4模式寄存器1
sfr P5M0        =   0xCA;   //0000,0000 端口5模式寄存器0
sfr P5M1        =   0xC9;   //0000,0000 端口5模式寄存器1
sfr P5          =   0xC8;   //xxxx,1111 端口5
sbit P50        =   P5^0;
sbit P51        =   P5^1;
sbit P52        =   P5^2;
sbit P53        =   P5^3;
sbit P54        =   P5^4;
sbit P55        =   P5^5;
sbit P56        =   P5^6;
sbit P57        =   P5^7;

/* stc15w204s
                 _______
        P1.2--1 |       | 16--P1.1
        P1.3--2 |       | 15--P1.0
        P1.4--3 |       | 14--P3.7--txd
        P1.5--4 |       | 13--P3.6--rxd
        P5.4--5 |       | 12--P3.3
        VCC --6 |       | 11--P3.2
        P5.5--7 |       | 10--P3.1--txd
        GND --8 |_______| 9 --P3.0--rxd
*/
sbit DA=P5^4;   //数码管每个引脚
sbit DB=P1^5;
sbit DC=P3^7;
sbit DD=P1^0;
sbit DE=P3^2;
sbit DF=P1^4;
sbit DG=P3^0;
//sbit DP=P3^7;

sbit B1=P3^1;   //四个数码管的引脚定义
sbit B2=P3^3;
sbit B3=P3^6;
sbit B4=P1^1;
sbit IN=P1^2;     //定义PWM输入引脚
sbit OUT=P5^5;    //定义输出引脚

unsigned int time;    //记录时间

unsigned char display_time;  //定义变量用于显示次数

unsigned char Data1;  //第一个数码管要显示的数据
unsigned char Data2;  //第二个数码管要显示的数据
unsigned char Data3;  //第三个数码管要显示的数据
unsigned char Data4;  //第四个数码管要显示的数据

void Delay1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使用《舵机测试仪》课程中调整过的延时程序
        _nop_();
        i = 24;
        while (--i);
}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n_ms(unsigned int n) //延时n毫秒函数
{
  while(n)
  {
    Delay1ms();
    n=n-1;//每循环一次n减小1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x)//控制数码管显示内容的函数
{
  //判断x的值来决定显示什么
  if(x==0){DA=1;DB=1;DC=1;DD=1;DE=1;DF=1;DG=0;;} //显示“0”

  if(x==1){DA=0;DB=1;DC=1;DD=0;DE=0;DF=0;DG=0;} //显示“1”

  if(x==2){DA=1;DB=1;DC=0;DD=1;DE=1;DF=0;DG=1;} //显示“2”

  if(x==3){DA=1;DB=1;DC=1;DD=1;DE=0;DF=0;DG=1;} //显示“3”

  if(x==4){DA=0;DB=1;DC=1;DD=0;DE=0;DF=1;DG=1;} //显示“4”

  if(x==5){DA=1;DB=0;DC=1;DD=1;DE=0;DF=1;DG=1;} //显示“5”

  if(x==6){DA=1;DB=0;DC=1;DD=1;DE=1;DF=1;DG=1;} //显示“6”

  if(x==7){DA=1;DB=1;DC=1;DD=0;DE=0;DF=0;DG=0;} //显示“7”

  if(x==8){DA=1;DB=1;DC=1;DD=1;DE=1;DF=1;DG=1;} //显示“8”

  if(x==9){DA=1;DB=1;DC=1;DD=1;DE=0;DF=1;DG=1;} //显示“9”

}

main()
{
          OUT=0;        //先关闭输出
          P5M0=0x18;        //需要高电平大电流的引脚 P5^4;
          P1M0=0x31;    //需要高电平大电流的引脚 P1^5,P1^4;P1^0;填入数值00110001
          P3M0=0x85;    //需要高电平大电流的引脚 P3^7;P3^2;P3^0;填入数值1000 0101
          while(1)
        {
    delay_n_ms(4);//系统周期4ms
        if(IN==1)        //收到PWM高电平,开始测量
   {
    time=0;  //先把时间清零
    while(IN==1)  //如果引脚一直为高电平,一直循环
   {
    Delay10us();
    time=time+1;  //每循环一次,就记录了10us时间
    }
        }
        }

        Data1=0;         //四个数码管显示的数据
    Data2=time/100;       //百位数据
    Data3=time%100/10; //十位数据
    Data4=time%10;  //个位数据

        display_time=display_time+1;
    if(display_time>3)
    {
   display_time=0;//0、1、2、3 四个循环
    }

    if(display_time==0)//第0次显示第一个数码管
    {
   B1=0;B2=1;B3=1;B4=1;
   display(Data1);    //显示第1位数据
    }

    if(display_time==1)//第1次显示第二个数码管
    {
   B1=1;B2=0;B3=1;B4=1;
   display(Data2);    //显示第2位数据
    }

    if(display_time==2)//第2次显示第三个数码管
    {
   B1=1;B2=1;B3=0;B4=1;
   display(Data3);    //显示第3位数据
    }

    if(display_time==3)//第3次显示第四个数码管
    {
   B1=1;B2=1;B3=1;B4=0;
   display(Data4);    //显示第4位数据
        }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为什么
改了程序后数码管
没反应了想把

还有P5.5好像不能用是程序问题还是怎么回事 p5.4都能正常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为什么
改了程序后数码管
没反应了想把

你没接接收机,引脚当然一直是高电平一直测量。除非引脚高阻下拉

网友:
一直在跟着萝莉老师的脚步学习diy和单片机,心中对萝莉老师的敬意如滔滔江水,由衷的感谢萝莉老师不辞辛苦的教会我们各种知识

网友E:
大神 我想用你接收机的定时器对舵机做精准时间控制,但是没读懂这个temp1=64750-CH_data[0]*27/20;运算和代表意义?帮忙解读一下呗,非常感谢!
case 1:CH1=1;temp1=64750-CH_data[0]*27/20; TL1=temp1,TH1=temp1>>8;break;
case 2:CH1=0;temp2=128600-temp1;        TL1=temp2,TH1=temp2>>8;break;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神 我想用你接收机的定时器对舵机做精准时间控制,但是没读懂这个temp1=64750-CH_data[0]*27/20;运算和 ...

就是舵量增大13.5%

网友:
大神!顶一个!好适用的贴子!

网友E:
大神 为什么要放大13.5%?64750怎么来的有什么考虑 不是65536吗?详细一点呗,大神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神 为什么要放大13.5%?64750怎么来的有什么考虑 不是65536吗?详细一点呗,大神辛苦了 ...

就是根据接收的数据,计算一下定时时间,产生1ms~2ms脉冲。

网友F(2017-01-07):
上一节课的单片机28脚插座没有给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一节课的单片机28脚插座没有给出啊

等有空了会再整理

网友G(2017-02-14):
红外和电压表的零件还没有到,先做一个舵机测试仪解解渴。

网友:
引用 网友G:
红外和电压表的零件还没有到,先做一个舵机测试仪解解渴。

上视频,交作业。

网友:
问下萝莉大神 我在测试时舵机一直发出嘟嘟声,但是舵机确没转动。这是为什么?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sbit servo1=P1^6;
sfr P5=0xC8;
sbit servo1=P1^5;
sbit servo3=P1^4;
U16 L;

void De_n_Delay10us(U16 delaytime);
void Delay10us();                //@12.000MHz

void main()
{

  L=150;
   while(1)
   {
     servo1=1;
         De_n_Delay10us(L);
         servo1=0;
         De_n_Delay10us(1900);

         L=L+10;
         if(L>200);
         {
           L=100;
         }

   }

}

void Delay1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i = 24;
        while (--i);
}
void De_n_Delay10us(U16 delaytime)
{

      while(delaytime>0)
      {
           Delay10us();
           delaytime--;
          }
}

网友(2017-04-08):
不错不错 为你顶帖 很赞

网友(2017-05-19):
这个是个好东西。

网友:
开始看不懂了

网友(2017-12-18):
这样的帖子应该置顶。

网友(2018-01-19):
๑•́₃•̀2伐开心6666

网友:
这个有点难,我得研究一下。买的东西还没到

网友(2018-06-18):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count; //记录0.5ms次数用的变量
sbit pwm=P3^7;

网友:
这个程序和源码哪里有?

网友A(2018-07-30):
请教大神
为什么用定时器延时计数 定时器中断里t0++        用t0=0;while(t0<1000);延时显示数码管会闪烁  用t0=0;while(t0!=1000);就不会闪烁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P5=0xc8;                //声明P5端口地址
sfr P2M0=0x96;                //声明P2引脚模式寄存器
sfr P3M0=0xb2;                //声明P3引脚模式寄存器

sfr AUXR=0x8e;                //声明辅助寄存器

sfr ADC_RES=0xBD;        //声明转换结果寄存器
sfr ADC_RESL=0xBE;        //声明转换结果寄存器低2位

sfr P1ASF=0x9D;    //声明P1口模拟功能寄存器 模拟功能开关
sfr ADC_CONTR=0xBC;//声明数模转换寄存器

sbit DA=P2^4;                        //数码管位选
sbit DB=P3^2;
sbit DC=P3^6;
sbit DD=P2^0;
sbit DE=P2^1;
sbit DF=P2^3;
sbit DG=P3^5;
sbit DP=P3^7;

sbit B1=P2^5;                        //数码管段选
sbit B2=P2^2;
sbit B3=P3^3;
sbit B4=P3^4;

sbit CS=P3^1;                                                //片选端,CS为低时启动串行接口
sbit SCK=P3^0;                                                //串行时钟输出到max6675
sbit SO=P5^5;                                                //串行数据输入到单片机

sbit keyx1=P2^6;                                        //定义键盘键位
sbit keyx2=P2^7;
sbit keyx3=P1^0;
sbit keyx4=P1^1;
sbit keyy1=P1^2;
sbit keyy2=P1^3;
sbit keyy3=P1^4;
sbit keyy4=P1^5;
sbit keyy5=P1^6;

sbit S1=P5^4;                                                //定义pwm信号接口

uchar count,count2,Flag_temp,Flag_key,keynow[20],keyold[20],mode,key;                                        //定义计数,热电偶就绪

uint temp,value,t0;                                        //定义温度,按键值,定时器0计数

uchar code duan[]={0xfc,0x60,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e,0xf6,0xee,0x3e,0x9c,0x7a,0x9e,0x8e,0xcf};        //定义常量数组数码管段选 code 0-15 p.
uchar code wei[]={0xf7,0xfb,0xfd,0xfe};                                                                                                    //数码管位选

uchar x,OP1,OP2,DOP2;        //定义运算符 + - * / = c
uint tOP2,value1,value2;

long uint adc;                                //定义长整数,不然出错

void disduan(uchar dd)
{
        DA=dd>>7;DB=dd>>6&1;DC=dd>>5&1;DD=dd>>4&1;DE=dd>>3&1;DF=dd>>2&1;DG=dd>>1&1;DP=dd&1;
}

void diswei(uchar dw)
{
        B1=dw>>3&1;B2=dw>>2&1;B3=dw>>1&1;B4=dw&1;
}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5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
        j = 146;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init()
{
    P2M0=0x1B;                        //P2强推挽0001 1011
    P3M0=0xE4;                        //P3强推挽1110 0100
        P1ASF=0x80;                        //开启P1^7引脚模拟功能

        key=255;
        S1=0;                                //pwm引脚置零

        EA=1;                                //中断总开关
        ET0=1;                                //定时器0开关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88;                        //设置定时初值                10us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uint MAX6675_ReadReg(void)                //返回dat 0-65535 包含状态 温度值
{
        uchar i;
        uint dat; //     1111 1111 1111 1111

        i   = 0;
        dat = 0;

        CS  = 0;                         //片选端,CS为低时、启动串行接口
        SCK = 0;                     //串行时钟输出  6675收到低电平发送数据

        for(i=0; i<16; i++)                //get D15-D0 from 6675  从最高位开始接收16位数据
        {
                SCK = 1;                                //重置时钟
                dat = dat<<1;                        //dat左移一位,1111 1111 1111 1110
                if( SO==1 )
                        dat = dat|0x01;                //收到高电平,个位改为1
                SCK = 0;                                //发送时钟信号,准备接收下一位数据
        }
        CS = 1;

        return dat;   //
}

void gettemp()
{
        if(count2==8)                                //256周期测一次温度,电压
        {
                temp=MAX6675_ReadReg();                //读取状态数据0-65535     1111 1111 1111 1111 fedc ba98 7654 3210
                Flag_temp=(temp&4)>>2;        //读出数据的D2位是热电偶掉线标志位,该位为1表示掉线,该位为0表示连接 0000 0000 0000 0100

                temp=((temp<<1)>>4)*5/2;        //读出来的数据的D3~D14是温度值 左移1位,右移4位 乘5/2 10倍温度值
        }
}

void  getadc()
{
        if(count2==8)
        {
                ADC_CONTR=0x8f;                                //开始ad转换 1000 1111
                Delay50us();                                //延时50us,等待转换
                adc=ADC_RES*4+ADC_RESL;                //读取转换结果 10位精度 0-1023
        }
}

void getpwm()
{
        ADC_CONTR=0x8f;                                //开始ad转换 1000 1111
        Delay50us();                                //延时50us,等待转换
        adc=ADC_RES*4+ADC_RESL;                //读取转换结果 10位精度 0-1023

        adc=adc/10+100;                                        //100-202
        if(adc>200)                                                //100-200
                adc=200;
}

void getkey()
{
        uchar i;

        if(count2%16==0)                                                //16ms检测一次mode键
        {
                keyy1=0;                                                        //keyy1置零
                keynow[0]=keyx1;                                        //keynow状态等于keyx1
                keyy1=1;
                if(keynow[0]==0&&keyold[0]==1)
                        key=0;
                keyold[0]=keynow[0];
        }

        if(count2%16==0&&mode==1)                        //模式1时,16ms检测一次按键
        {
                keyy1=0;
                keynow[0]=keyx1;
                keynow[1]=keyx2;
                keynow[2]=keyx3;
                keynow[3]=keyx4;

                keyy1=1;keyy2=0;
                keynow[4]=keyx1;
                keynow[5]=keyx2;
                keynow[6]=keyx3;
                keynow[7]=keyx4;

                keyy2=1;keyy3=0;
                keynow[8]=keyx1;
                keynow[9]=keyx2;
                keynow[10]=keyx3;
                keynow[11]=keyx4;

                keyy3=1;keyy4=0;
                keynow[12]=keyx1;
                keynow[13]=keyx2;
                keynow[14]=keyx3;
                keynow[15]=keyx4;

                keyy4=1;keyy5=0;
                keynow[16]=keyx1;
                keynow[17]=keyx2;
                keynow[18]=keyx3;
                keynow[19]=keyx4;
                keyy5=1;

                for(i=0;i<20;i++)
                {
                        if(keynow[i]==0&&keyold[i]==1)
                                key=i;

                        keyold[i]=keynow[i];
                }
        }
}

void operation()
{
        if(count2%16==0)
        {
                switch(key)
                {
                        case 0:        key=255;mode++;if(mode==4){mode=0;S1=0;}break;//3个模式
                        case 1:                break;
                        case 2:                break;
                        case 3:                break;
                        case 4:        key=255;x=1;        break;
                        case 5:        key=255;x=2;        break;
                        case 6:        key=255;x=3;        break;
                        case 7:        key=255;OP1=1;        break;        // +
                        case 8:        key=255;x=4;        break;
                        case 9:        key=255;x=5;        break;
                        case 10:key=255;x=6;        break;
                        case 11:key=255;OP1=2;        break;        // -
                        case 12:key=255;x=7;        break;
                        case 13:key=255;x=8;        break;
                        case 14:key=255;x=9;        break;
                        case 15:key=255;OP1=3;        break;        // *
                        case 16:key=255;x=0;        break;
                        case 17:key=255;OP2=1;        break;        // =
                        case 18:key=255;OP2=2;        break;        // c
                        case 19:key=255;OP1=4;        break;        // /

                        default:        break;
                }

                if(OP1==0&&x!=255)
                {
                        value1=value1*10+x;
                        x=255;
                        value=value1;
                }

                if(OP1!=0&&x!=255)
                {
                        value2=value2*10+x;
                        x=255;
                        value=value2;
                }

                if(OP2==1)                                                        //输入 =
                {
                        OP2=0;

                        switch(OP1)
                        {
                                case 1:        value=value1+value2;                break;
                                case 2:        value=value1-value2;                break;
                                case 3:        value=value1*value2;                break;
                                case 4:        value=value1/value2;                break;

                                default:        break;
                        }
                        OP1=OP2=DOP2=tOP2=value1=value2=0;
                }

                if(DOP2==1)
                        tOP2++;
                if(tOP2==30)
                        DOP2=0;
                if(OP2==2&&DOP2==1)                                                //双击C清空所有数据
                        OP1=OP2=DOP2=tOP2=value1=value2=value=0;

                if(OP2==2)                                                                //单击C清除数据
                {
                        OP2=0;
                        DOP2=1;tOP2=0;
                        if(OP1==0)
                                value=value1=0;
                        else
                                value=value2=0;
                }
        }
}

void display()
{
        if(mode==0)
        {
                gettemp();

                switch(count)                                        //显示温度
                {
                        case 0:B4=1;disduan(duan[temp/1000]);        diswei(wei[count]);if(temp/1000==0) B1=1;break;                        //显示第1管 为0不显示
                        case 1:B1=1;disduan(duan[temp/100%10]);        diswei(wei[count]);break;                                                                //显示第2管
                        case 2:B2=1;disduan(duan[temp/10%10]);        diswei(wei[count]);DP=1;break;                                                        //显示第3管 带小数点
                        case 3:B3=1;disduan(duan[temp%10]);                diswei(wei[count]);break;                                                                //显示第4管

                        default: break;
                }
        }

        if(mode==1)
        {
                switch(count)                                        //显示按键
                {
                        case 0:B4=1;if(value/1000==0) {B1=1;break;}        disduan(duan[value/1000]);                diswei(wei[count]);break;                        //显示第1管
                        case 1:B1=1;if(value/100==0) {B2=1;break;}        disduan(duan[value/100%10]);        diswei(wei[count]);break;                        //显示第2管
                        case 2:B2=1;if(value/10==0) {B3=1;break;}        disduan(duan[value/10%10]);                diswei(wei[count]);break;                        //显示第3管
                        case 3:B3=1;                                                                disduan(duan[value%10]);                diswei(wei[count]);break;                        //显示第4管

                        default: break;
                }
        }

        if(mode==2)
        {
                if(count2==8)
                {
                        getadc();
                        adc=adc*5000/1023;                        //1000倍电压值 adc*5v/1023*1000
                }

                switch(count)                                        //显示电压
                {
                        case 0:B4=1;disduan(duan[adc/1000]);        diswei(wei[count]);DP=1;break;                //显示第1管 带小数点
                        case 1:B1=1;disduan(duan[adc/100%10]);        diswei(wei[count]);break;                        //显示第2管
                        case 2:B2=1;disduan(duan[adc/10%10]);        diswei(wei[count]);break;                        //显示第3管
                        case 3:B3=1;disduan(duan[adc%10]);                diswei(wei[count]);break;                        //显示第4管

                        default: break;
                }
        }

        while(mode==3)                                                                //模式3 pwm循环
        {
                t0=0;
                S1=1;
                B4=1;disduan(duan[16]);diswei(wei[0]);//显示数码管1
                getpwm();                                                                //获取adc

                while(t0!=adc);
                S1=0;

                while(t0!=500);
                B1=1;disduan(duan[adc/100%10]);        diswei(wei[1]);//显示数码管2

                while(t0!=1000);
                B2=1;disduan(duan[adc/10%10]);        diswei(wei[2]);//显示数码管3

                while(t0!=1500);
                B3=1;disduan(duan[adc%10]);        diswei(wei[3]);//显示数码管4

                while(t0!=1700);                                                        //检测mode按键
                keyy1=0;                                                        //keyy1置零
                keynow[0]=keyx1;                                        //keynow状态等于keyx1
                keyy1=1;
                if(keynow[0]==0&&keyold[0]==1)
                        mode=0;                                                        //符合条件mode回零,跳出pwm模式循环
                keyold[0]=keynow[0];

                while(t0!=2000);                                        //20ms一个周期
        }
}

main()
{
        init();

    while(1)//
    {
                Delay1ms();                                //系统周期1毫秒

        count++;
        if(count>3)
            count=0;

                count2++;                                //0-255

                getkey();                                //运行一次80us  16ms运行一次

                operation();

                display();
    }
}

void Timert0() interrupt 1
{
                t0++;                                //10us
}

网友:
大师,单片机没有P5引脚接线的时候怎么办

网友:
是的  t0在定时器中断里不断+1,   t0清零开始计数,while(t0<1000);不断检测t0状态,t0小于1000就不断循环,t0等于1000的时候不符合条件跳出循环,执行下一条语句    看起来整个过程消耗的时间应该就是1000个定时器中断时间,但实际上不对。
我现在怀疑(瞎猜没验证)是while(t0<1000);这个语句相比while(t0!=1000);占用的系统资源太大,中断程序没有用using指定不同的寄存器组,t0又在不断进行中断操作,系统要不停的保护现场,进出栈,导致耗时太长,数码管频率太低而闪烁,或者出错跳过了下一条数码管显示语句而闪烁。

网友(2018-11-25):
正在看帖子慢慢学习

网友(2019-05-15):
大神辛苦了 D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1.3 旋钮控制舵机

受教了

网友(2019-11-29):
帮顶很好的教程

网友:
大侠现身,顶起!

网友(2020-01-04):
跟着大神做了一堆,呵呵

网友(2020-11-15):
为什么我用time=time+1会报错

网友(2020-12-19):
萝丽大师你好,跟着你学会了很多,感谢了!
另,请教下,以前的课程做 舵机测试仪,用stc15f104这个芯片可以实现吗?
体积不要太大,实现简单的跟着旋扭运动、中位就行,不用数显。
诚心请教了,

网友:
该说什么好呢,炒鸡赞,很珍贵

网友:
感谢老大的无私奉献,学习中

网友(2023-03-23):
跟着楼主学单片机.

网友(2024-01-11):
你所在组无法查看是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