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怠速时不转

楼主(2016-12-06):
今天飞的时候  发现其中一个电机怠速后不转  推掉点油门 才恢复转速  是不是应该更换轴承还是更换电机 还是重新校准油门行程  感谢各位了

网友A:
如果那个电机没异响,转起来没有阻塞的话,重新校准行程,最好四个一起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那个电机没异响,转起来没有阻塞的话,重新校准行程,最好四个一起校准 ...

有异响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下螺丝有没有顶到线圈,不是的话我也没办法了,看不到东西

网友:
重新校准

网友:
看下螺丝有没有顶到线圈,不是的话我也没办法了,看不到

网友:
你为什么不说是什么飞控 ...

网友:
校准行程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