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B6升级固件的教程怎么没有呢?

楼主(2016-12-06):
我没搜到,谁能给个教程啊,我这B6充电到4.18就停了 我用0.1A的充电电流也这样 ,是不是该升级固件了。

网友:
以前好多,现在没关注!

网友(2019-12-14):
搜索b六的升级教程

楼主:
哪个好用又便宜的你推荐个啊?

网友(2019-09-22):
b6充电器难用啊

网友(2018-04-07):
升级固件能用了吗?同问题充不满电

网友(2016-12-09):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问的比较凌乱  我再有问题 总结123456789问你好了  你真是个热心肠 这么耐心的回复我问题 给你 ...

没事的,主要论坛这一层一层的看着有点乱,有时候涉及的问题还要翻页,不像贴吧楼中楼感觉调理清楚点
也不一定要总结,就是放一起问好一些,一层一个容易看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回复漏的问题了,有的话再回复下,最好一个回复里列123,不然容易漏…… ...

不好意思我问的比较凌乱  我再有问题 总结123456789问你好了  你真是个热心肠 这么耐心的回复我问题 给你大写的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x或者bin都行,不同刷写软件支持的固件格式不一样,作者就两种格式都打包了。sha1是用来验证文件有没有 ...

那后缀名.之前的我上面写得没有问题吧 那我就先试试刷这个了   你说的刷机软件是随买的刷几工具带的是吗?差电脑上自动弹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克隆版和原版不一定,接线只能确定mcu,这个刷了没事的,刷砖只是连线错误,或者熔丝位没设置好。先刷克 ...

哦哦 明白了  那克隆版的就跟泡泡老师视频设置一样的就行吧

网友A:
应该没有回复漏的问题了,有的话再回复下,最好一个回复里列123,不然容易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WINDYSKYS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 ...

都没人回复你是想让我给你吗?

网友:
还真没有人慧达  哈哈

网友A:
百度搜b6 固件,有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搜b6 固件,有很多啊

固件很多 怎么刷啊 老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件很多 怎么刷啊 老板

固件给的都是同一个,只是分mcu。具体教程里很详细啊,先拆开,看自己b6的mcu是什么版本,不同mcu用的固件不一样,刷机接口定义也不同,和刷机板对应接线,刷对应的固件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件很多 怎么刷啊 老板

这个教程比较详细,固件最好从贴子里的github链接下最新的。需要自备usbasp或者isp刷机板,还有精度足够的万用表
http://www.moz8.com/thread-36106-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件很多 怎么刷啊 老板

这个贴里有视频,也可以参考下。看到说泡泡老师也出过视频教程,优酷搜索泡泡教程自己找下吧,就不搬运了
http://bbs.mx3g.com/thread-47737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给的都是同一个,只是分mcu。具体教程里很详细啊,先拆开,看自己b6的mcu是什么版本,不同mcu用的固 ...

哦哦 那我看看  请问刷了固件对机器有什么提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教程比较详细,固件最好从贴子里的github链接下最新的。需要自备usbasp或者isp刷机板,还有精度足够 ...

哦哦 我看看 多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 那我看看  请问刷了固件对机器有什么提升吗

因为硬件限制精度是没有提升的,但是原厂固件只能校准电压一次,开源固件随时可以重新校准,另外增加了查看电芯内阻的功能。后续升级的内容就不太清楚了,github上可以看看更新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硬件限制精度是没有提升的,但是原厂固件只能校准电压一次,开源固件随时可以重新校准,另外增加了查 ...

哦哦 好的 多谢 我明白了 升级还是有好处的  至于那个usb的线 只能买一根是吧 那是单片机的数据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 好的 多谢 我明白了 升级还是有好处的  至于那个usb的线 只能买一根是吧 那是单片机的数据线吗? ...

不是线,是一个刷机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贴里有视频,也可以参考下。看到说泡泡老师也出过视频教程,优酷搜索泡泡教程自己找下吧,就不搬运了 ...

这个是危险网站啊  打开啥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线,是一个刷机模块

usbisp 和usbasp什么区别呢  我看有的是直接10针接出来变成母头的10针  有的是10针接出来变6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危险网站啊  打开啥也没有

mx3g貌似被黑了……昨天早上还是好的啊。你再百度搜搜看吧,类似的贴还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bisp 和usbasp什么区别呢  我看有的是直接10针接出来变成母头的10针  有的是10针接出来变6针了 ...

差别不大,asp需要搭配配套的软件,isp支持avr开发软件直接烧录。直接用asp,速度快一些,针脚也支持isp。一般板子或者外壳上都有针脚定义,对应去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x3g貌似被黑了……昨天早上还是好的啊。你再百度搜搜看吧,类似的贴还有的。 ...

没找到啊  我昨天刚拆了我的B6 然后我那个属于那种上方直接小孔的黄色板子  怎么看是用哪个版本的刷啊

买那个数据线选isp还是asp啊 师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别不大,asp需要搭配配套的软件,isp支持avr开发软件直接烧录。直接用asp,速度快一些,针脚也支持isp ...

那师兄你给我一个推荐呗 我适合买那种升级我的b6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师兄你给我一个推荐呗 我适合买那种升级我的b6啊

asp就行了,看版本需要拆开以后看芯片,芯片在屏幕下面。或者有万用表的话,可以测下两种接线图的vcc和gnd是不是5v,是5v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p就行了,看版本需要拆开以后看芯片,芯片在屏幕下面。或者有万用表的话,可以测下两种接线图的vcc和gn ...

师兄 我这个屏幕焊到主板上了 看不到啊  5v我测了 从屏幕这面看 右边两个相邻的孔是4.998V 没到过5V
一共6个孔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p就行了,看版本需要拆开以后看芯片,芯片在屏幕下面。或者有万用表的话,可以测下两种接线图的vcc和gn ...

那就买ASP 就不考虑ISP了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买ASP 就不考虑ISP了是吧

对,asp就行。找到泡泡老师教程了,有视频和图,烧录时注意熔丝位
http://www.moz8.com/thread-4358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asp就行。找到泡泡老师教程了,有视频和图,烧录时注意熔丝位
http://www.moz8.com/thread-43582-1-1 ...

好的  多谢多谢 你是个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asp就行。找到泡泡老师教程了,有视频和图,烧录时注意熔丝位
http://www.moz8.com/thread-43582-1-1 ...

我看了一下淘宝上卖的下载线asp isp都是关键词 我怎么分辨这俩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淘宝上卖的下载线asp isp都是关键词 我怎么分辨这俩啊??

asp有接口有十个针脚的,isp只有6个,asp包含isp的针脚,用线直接连就可以了,也有asp转isp的转接头。买的时候可以在一家店再买几根一端是母头,一端是公头杜邦线,方便连接。之前回复说板子上刷机接口没有插线座是吗?如果焊工可以就直接焊线,方便以后弄就一起买个单排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淘宝上卖的下载线asp isp都是关键词 我怎么分辨这俩啊??

实际操作前一定要仔细理清楚步骤,尤其是熔丝位,这个弄不好芯片锁住了就完蛋了。还有就是接线时候要仔细点,别弄混了mosi和mis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操作前一定要仔细理清楚步骤,尤其是熔丝位,这个弄不好芯片锁住了就完蛋了。还有就是接线时候要仔细 ...

这一说我看好难啊,不是直接连上线接好电脑就用软件刷了吗  怎么还这么多内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p有接口有十个针脚的,isp只有6个,asp包含isp的针脚,用线直接连就可以了,也有asp转isp的转接头。买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操作前一定要仔细理清楚步骤,尤其是熔丝位,这个弄不好芯片锁住了就完蛋了。还有就是接线时候要仔细 ...

这就是我的机子,孔是最右边两个相邻孔电压5V左右  其他的都是3v 2v 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我的机子,孔是最右边两个相邻孔电压5V左右  其他的都是3v 2v 这样 ...

mx3g恢复了,可以看些之前那个链接的里的视频,没注意里面的是不是泡泡老师的。也不复杂的,可以先看下图文教程,理清楚思路,再看视频确定每一步具体操作和细节,就没太大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x3g恢复了,可以看些之前那个链接的里的视频,没注意里面的是不是泡泡老师的。也不复杂的,可以先看下图 ...

感谢感谢 我先研究一下教程 不懂得来问你啊师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x3g恢复了,可以看些之前那个链接的里的视频,没注意里面的是不是泡泡老师的。也不复杂的,可以先看下图 ...

师兄 我有6个3s电池  但是没有6s  如果到最后要校准的话 我是不是得做一根线 那种6s充电 变出2个3s的头的那种线呢?  还有放电那头的粗线 还用不用做一根 串联线啊 还是只插充电头就行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x3g恢复了,可以看些之前那个链接的里的视频,没注意里面的是不是泡泡老师的。也不复杂的,可以先看下图 ...

还是说直接在6s充电头那里连上两头一正一副就行了呢?  不过这样万一用到放电的时候 线就着火了吧 这么细的充电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兄 我有6个3s电池  但是没有6s  如果到最后要校准的话 我是不是得做一根线 那种6s充电 变出2个3s的头的 ...

可以看下泡泡老师的教程视频,用里面那种转接板就可以,某宝搜b6 并充板 2个3s,有很多的。或者了解电路结构的话,可以自己d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下泡泡老师的教程视频,用里面那种转接板就可以,某宝搜b6 并充板 2个3s,有很多的。或者了解电路 ...

我就想问问你电路结构 这些零件我都有 我认为没必要买 6s 接2个3s的线我会做 只是不知道 放电那边的线用不用做个串联头 连充电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asp就行。找到泡泡老师教程了,有视频和图,烧录时注意熔丝位
http://www.moz8.com/thread-43582-1-1 ...

请问这个熔丝位怎么注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操作前一定要仔细理清楚步骤,尤其是熔丝位,这个弄不好芯片锁住了就完蛋了。还有就是接线时候要仔细 ...

教程里有说熔丝位吗?我怎么没找到关键词呢师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教程里有说熔丝位吗?我怎么没找到关键词呢师兄

泡泡老师的视频,大概七分半开始是软件操作部分,买的asp附带的软件可能界面不太一样,但是选项什么都是有的,对比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的视频,大概七分半开始是软件操作部分,买的asp附带的软件可能界面不太一样,但是选项什么都是 ...

我从用放大镜看到芯片是ATMEGA32A 不是泡泡说的32L  还是按照那个5V的电压位置刷克隆版还是原版吗??

刷固件的软件根据买的ISP还是ASP吗 还是说按照视频里那个刷机软件下载下来照抄照搬就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的视频,大概七分半开始是软件操作部分,买的asp附带的软件可能界面不太一样,但是选项什么都是 ...

大神师兄 帮我看看我这个clone版的 应该刷那个hex后缀的固件啊,这么多b6 我不知道选哪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的视频,大概七分半开始是软件操作部分,买的asp附带的软件可能界面不太一样,但是选项什么都是 ...

那难道 是 :

这个吗?

可别让我搞错了 刷成砖 大神帮我啊 师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从用放大镜看到芯片是ATMEGA32A 不是泡泡说的32L  还是按照那个5V的电压位置刷克隆版还是原版吗??

克隆版和原版不一定,接线只能确定mcu,这个刷了没事的,刷砖只是连线错误,或者熔丝位没设置好。先刷克隆版,如果打开字符都是白色方块,就刷另一个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难道 是 :

hex或者bin都行,不同刷写软件支持的固件格式不一样,作者就两种格式都打包了。sha1是用来验证文件有没有被更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从用放大镜看到芯片是ATMEGA32A 不是泡泡说的32L  还是按照那个5V的电压位置刷克隆版还是原版吗??

买的时候会给配套软件,没有就问下卖家,软件不一定通用

网友(2019-12-14):
以前见到过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