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简易微型1S空心杯专用充电器

楼主(2016-12-06):
材料:1元钱的TC4056锂电池充电板*1, 15mm热缩管,xt60母头或其它接头(我的c610充电器是用的xt60插头),烙铁、焊锡等,总共成本2元多

楼主:
晕了,图片在手机上,本想用手机发布再到电脑上排版,怎么编辑不了呢这个板子的充电电流是1a,问了电池卖家说380mah的电池最好0.5c充,所以同时充5-6块380的比较合适,如果你是其它容量的电池自已注意电流就行了,c610或b6这些太大,不方便携带,做这个小充电器的主要目的是在单位飞了再回家还可以爽飞而不用带那么多笨重的东西,今天出太阳了,顺便把飞机和充电器一起晒一下

楼主:
电源用手机充电头、电脑usb,在外面飞还可以用充电宝,输出大于1A的4.5-5.5v供电都可以

网友A:
电池多了就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多了就慢

是的,毕竟单片最大电流只有1a,适合充空心杯电池,可以加并一片来增加充电电流,反正便宜而且效果不错,还可以调节电流大小

网友B:
这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便宜

嗯,充电板才9毛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顶……

谢谢,

网友D:
这个貌似叫做tp4056,截止电压极其不准确。。。。

网友:
1A锂电充电板,,听说会冲到4.25V哦。。

楼主:
我也有c610,做这个主要是时为了携带方便,外出时带 上充电宝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貌似叫做tp4056,截止电压极其不准确。。。。

额,感觉还好,以前在工游戏手柄工厂给罗技和北通这些代工无线手柄用过很多这个芯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感觉还好,以前在工游戏手柄工厂给罗技和北通这些代工无线手柄用过很多这个芯片 ...

这个芯片大厂的还靠谱点,关键是好多小厂的产品啊,你可以找一下那种4.2v的拆机充电器,也不贵,性能要好得多。

网友:
4056价格便宜,一般用用还可以!

网友E:
这个最大电流也就1A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最大电流也就1A

对要大电流并联板子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大厂的还靠谱点,关键是好多小厂的产品啊,你可以找一下那种4.2v的拆机充电器,也不贵,性能要好 ...

嗯,各有各的有点,这个小巧方便,可以满足空心杯,小电池便宜,不用那么高要求,飞的时候有时下来都才3V左右了,寿命不长,坏了直接扔掉

网友:
感谢分享,拿分走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各有各的有点,这个小巧方便,可以满足空心杯,小电池便宜,不用那么高要求,飞的时候有时下来都才3V ...

尽量挑那些体质好点的,电池飞坏了那是自己的事,要是冲坏了不就尴尬了。、

网友:
不错不错,会不会有没充满就不充了?

网友:
充电炒鸡慢

网友:
截止电压不到4.2  强迫症难受

网友F:
怎么看充没冲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看充没冲满?

有指示灯啊

网友(2017-02-11):
厉害了   我的个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