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evo 有刷飛控 使用D7E DSM接收油門行程不足

楼主(2016-12-06):
請問各位大大,f3 evo 有刷飛控 使用D7E GALEE固件 DSM接收,遙控中點1500定好後

行程值最高最跟低調到最大(行程值都是120),最大油門也只能到18xx,最低11xx,

無法到接近最低1000 最高 2000,請問是否還有其他方法可調,還是D7E先天就

只有這麼大的行程可調,謝謝!!

网友:
不懂帮顶不懂帮顶不懂帮顶

网友A:
中点定为1400试试。

网友:
先天不是的,我的就可以到1000和2000

网友B:
不懂 !不過 差這麼ㄧ點 有關係嗎 ?

网友:
我的1093左右

网友C:
煞笔  遥控器上面调到百分之146哥研究了几个小时现在爽飞

网友:
你需要这三个字母  “C”“L”“I”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煞笔  遥控器上面调到百分之146哥研究了几个小时现在爽飞

这个知道,但不知道是不是galee固件的问题,我的行程上限只能到120,不过突然想到一个方式,

因为预设行程是从100开始,我可以先调到50,定位中点,再调行程,这样本来只有20可调,

现在就有70可调了,我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点定为1400试试。

有试过了,把中点拉高或拉低,但会有个问题,就是最高或最低行程一个正常了,另一个会差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 !不過 差這麼ㄧ點 有關係嗎 ?

正常飞行是没问题,就觉的比较没力,因为要推比较多的杆才能到达预想的速度,而行程变短

就意味著可控精细度变小(本来推1%,行程变短就变成推1.8%),无法很精确的操控,室内空间小

又高速飞行,还要穿越,对我来说,可操控的精细度会有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常飞行是没问题,就觉的比较没力,因为要推比较多的杆才能到达预想的速度,而行程变短

就意味著可控精 ...

原來是這樣 謝謝您的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來是這樣 謝謝您的說明

很抱歉有一点我应该叙述错误了,行程短应该是本来推1%,结果只有0.6%的推力,

才会造成操控无法精确,因为以正常无刷穿越,行程正常的话,只要移动一点油门,

就可以达到想要的推力效果,推力不够,再加上有刷电机本来就不是很够力

,就只有推更大的行程才可达到想要的推力,如此一来,反应就会变慢许多。

当然适应一下,一样可以玩的很开心,室内穿越够用了,不过如果能调试的更顺手,

再加上除了飞行,如何组装调试也是穿越机好玩的一部份,就希望能更完美了。

毕竟,会玩有刷室内穿越也是想在无法出门玩一般穿越机的情况下,在家也能练习

当然是希望能尽量贴近平常飞穿越的感觉。

网友(2017-05-16):
我也用的是D7e  F3 EVO有刷~还不是照样用

网友(2020-07-02):
问题还是没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