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06蓝牙模块

楼主(2016-12-06):
看了贴也学习做了一个,成本低所以买了两个蓝牙HC 06从机模块。我的波特率默认9600,有个是1200。另一个我也一个个试波特率发送AT,哪个返回OK才知道的。AT命令和HC05主机蓝牙模块不同,图片上是HC06的AT指令,电脑和手机同时连接没发现有什么不兼容的一切正常,电脑可以改参数,手机解锁编航都正常。今天3级风飞了22分钟:)

网友A:
两个hc06,一个插飞控上,另一个插电脑上?

网友B:
日狗,我的按照跑跑的根本无法进入at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hc06,一个插飞控上,另一个插电脑上?

没有,多买一个备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狗,我的按照跑跑的根本无法进入at命令

蓝牙模块红灯快闪就是已经进入AT模式了,选对端口和波特率,数据位8,效验位None,停止位1,流控None。打AT命令记得换行,我用的友善助手有自动换行。但只有5项波特率选择,另一个比较多,但没有自动换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多买一个备用而已。

那你的飞控怎么和电脑通信?

楼主:
一想就晓得,用哪个就连哪个。

网友:
然而还是没看懂这是什么神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想就晓得,用哪个就连哪个。

你不是只用一块蓝牙模块吗?一个蓝牙插飞控上,手机连飞控上的蓝牙,实现手机与飞控通讯。那你电脑没蓝牙,你的飞控怎么和电脑通讯?难道你的电脑自带蓝牙功能?

网友:
楼主试过连电脑地面站不   改怎样设置,  我的连手机成功了  想试试连电脑端的

网友:
高手在论坛

网友:
每当看到这种不知道说什么的帖子的时候,我就会把这段话复制上去,直接打路过两个字不光水贴还很枯燥,为了论坛积分不要落后太多所以我决定多黏贴,顺便说一下,看一下我的头像三秒,再看一下我的名字,你会发现你记得我了。

网友:
还能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模块红灯快闪就是已经进入AT模式了,选对端口和波特率,数据位8,效验位None,停止位1,流控None。打 ...

不是说一秒一闪才是进入at吗

网友:
技术贴,必顶。

网友B:
怎么回事啊,发送命令返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回事啊,发送命令返回*****

检查一下思路,哪里不对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小手一抖,牛逼在手

网友(2017-01-05):
请问,蓝牙和数传连接时是接的5V电源,而TTL板和蓝牙连接时,TTL的3.3V和蓝牙5V那个口连接的?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努力学习,慢慢成长

网友:
为什么,为什么我就调不了,明明按照教程来的,就是不能发送命令,以为是模块坏的,又买了一块还是不行,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