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

楼主(2016-12-06):
为什么弄完dku自动断开,然后就是检测不到串口?

网友:
哇,为什么这么多打赏的

网友:
顶下拿分走人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A:
插口坏了?没装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口坏了?没装驱动?

插口没坏,驱动也装了但是插到电脑上就是没有com口。。。。

网友:
插入电脑看看电脑有反应没,如果没有反应就是接口处有问题了

网友(2017-06-03):
顶帖赚币下驱动

网友:
我的也是无法链接。总是显示“STM32 Virtual COM Port”.可是我的STM32驱动也装完啊。

网友:
你玩吧boot一直按住,动不动,要一直保持BOOT短接

网友(2017-11-30):
楼主我也是这种情况,买的最新银燕 F3 Femto一元飞控,DFU短接BOOT刷固件后装完驱动,红灯不亮找不到com口(没显示),连不上参调

网友:
然后可以继续BOOT刷固件成功,但一断开USB重新连电脑就再没找到COM(设备管理器显示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