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有个老psp,不知道屏幕能改成fpv用的么

楼主(2016-12-06):
如图
功能完好呢

网友:
驱动芯片

楼主:
不知道这屏能改成接受屏么

网友:
这个难,直接买一个便宜

网友:
卖了,买个屏多好

网友:
还是算了吧 这屏幕分辨率太差了

网友:
7楼正解!上闲鱼解决

网友:
难道你没有手机?手机就可以用,改多麻烦,讨个红包,送你方案

网友:
芯片都价格你在一个板子上,请问你怎么改,除非拆下排线自己买驱动

网友:
分辨率感人

网友:
卖了挺好,再买个屏不就得了,改起来费劲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
能找驱动版上信号输入端应该可以

网友:
得不偿失不如卖了买个普通屏幕

网友:
用有otg功能的手机加口袋fpv的东西就可以了,何必那么麻烦呢?

网友:
有视频输入就好

网友:
每当看到这种不知道说什么的帖子的时候,我就会把这段话复制上去,直接打路过两个字不光水贴还很枯燥,为了论坛积分不要落后太多所以我决定多黏贴,顺便说一下,看一下我的头像三秒,再看一下我的名字,你会发现你记得我了。

网友A:
貌似不行,psp屏的分辨率很低,而且你还得找到对应的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行,psp屏的分辨率很低,而且你还得找到对应的驱动板

我这个是psp1000还是2000,3000呀,我都忘记了。。

网友:
我用7寸屏和你换

网友B:
屏幕可以加驱动板 然后配合接收机 就可以了  X宝搜 液晶驱动板   液晶数据线针数不同  有50的 40的 60的 你买驱动板的时候要对应你液晶屏的针脚数  没有那就没办法了。我咸鱼40收了一个7寸废旧平板 但是屏还能用 我改成一体屏了 。。。  屏40加65的接收机  100左右。 另外PSP的分辨率太低了  建议你用废旧7寸 8  寸的国产平板改 效果应该比PSP的好  PSP如果能用 还能卖个几百块  加点钱换一个一体接收屏呢 不过按照骚尼的尿性  他的东西都是独一无二的  估计零件也是 为了防止破解 可能没有相应的驱动板驱动他的部件  你还不如卖掉  估计300卖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可以加驱动板 然后配合接收机 就可以了  X宝搜 液晶驱动板   液晶数据线针数不同  有50的 40的 60的 你 ...

好的,谢谢

网友:
改不了,屏幕只能上驱动板,这个分辨率也不好,如果这个能改成遥控器加屏,拿着PS玩飞机那你就牛逼了,这个想法想想就好哈哈

网友:
改的代价太大,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