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WiFi数传求教【有重谢】

楼主(2016-12-06):
由于本人飞控需要远距离数据传输,之前买过淘宝上的多款数传433和915【加增程】都不能达到有效的传输距离,4G【GPRS】的数传工作不稳定。无奈前几天在网上淘了一个网联网WiFi模块,看上去是可以链接飞控,但是由于我知识有限,望能人可以帮助解决一下这个难题.....如谁能帮我解决可用一套尚好的【雷迅的pix】飞控作为酬谢。。。。购买的模块地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EXbA2m&id=532936201084&_u=643j9j3f32a】模块资料下载地址:模块资料:http://pan.baidu.com/s/1kVuEtmR 密码: qpug  名称:W-004可加直接联系本人微信z79716269

网友:
顶下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5IMX    WWW.5imx.com

谢谢!!!!!!

网友B:
你需要多远传输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多远传输距离

20公里以上

网友C:
[泡泡老师教程]新手课堂,APM及PIX,如何使用WIFI模块连接电脑及手机 http://www.moz8.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59268&forumKey=9tpfmha87ozEmw4rVp

网友:
咋说哪?只能说433都达不到你的理想距离,这个wifi模块别想太多,不会太理想。而且wifi衰减厉害遮挡物很厉害的,我虽然不太懂,20公里也太远了吧,打个比方你要站在高出,跟你飞机保持直线范围,无遮挡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教程]新手课堂,APM及PIX,如何使用WIFI模块连接电脑及手机 http://www.moz8.com/mobcent/app/web ...

你理解错了,是超远距离数传。

网友:
我觉得,你买的那个wifi模块插飞控上,然后电脑(手机)连接wifi模块。这样实行飞控与电脑(手机)的通信。但这样只能远距离通信。

网友:
基本功率433数传可以了吧,实在不行试试路由器方案,或者两台手机,用基站吧,只能用基站了,

网友D:
您好!您发链接的这款模块是基于2.4GWi-Fi的。传输距离很短,和笔记本电脑用无线上网类似。相当于这个模块通过uart协议获取数据后,联入局域网,使您可以通过局域网访问数据。并不能达到您要求的20公里传输距离。
如果433和915增程都不能达到您的要求,您可以试试基于zigbee协议的xbee PRO 900HP S3B数传模块。使用一个数据转换底座就可以与pixhawk飞控连接。
这么远的距离,点对点的数据链很难达到要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您发链接的这款模块是基于2.4GWi-Fi的。传输距离很短,和笔记本电脑用无线上网类似。相当于这个模块 ...

膜拜

网友E:
GPIO15低电平(0v,即共地)GPIO02,GPIO0 高电平(3.3v)EN使能端接3.3v(高电平模块有效),然后tx接飞控rx,rx接飞控tx,最后再照着泡泡的教程输入IP:192.168.4.1,是开放的不用输密码,这样是把它作为server使用,地面可以加大功率路由和定向天线,如果想当client使用就比较麻烦,但是可以玩出花样的,比如你在北京飞机在海南照样可以起飞。

网友F: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

不知道顶一顶

网友:
某宝有个风雷盒子,

网友:
这个模块不行,传输距离很短
,毕竟是2.4g的,饶传效果也很差。

网友:
用GPRS数传吧,可以实现远程

网友:
群里回复

网友:
我有模块可以实现 可以加我私聊

网友:
发射架高,换跟好的天线,20不难啊,难道电池环境太差?

楼主:
可以具体的说一下用花生壳域名的方案吗?加一下我微信

网友:
虽然不知道为啥突然删我,但是我的看法说一下
这种超远距离的数传需要定制,而且要在船上做自稳追踪天线,差不多属于半军工级的东西了;
地球是圆的,除了短波外,所有的射频都需要视距才能接收到,你两米的船,岸边的天线至少要架80米高,而且船天线越低,岸天线就要越高,少于这个高度,信号都被地球日了,能做到的话就不用发展卫星通讯了,
还有就是基站,除非你沿岸走,有基站,20公里以上可以,否则直接从岸边往湖心得方向来的话几乎不可能,即使你用基站,要求也很高,基站之间距离不能太大,10公里顶天了,这还是2g的基站,你想用4G的话基站距离要更近,2g距离比4g远的多
你说的不稳定就是信号达不到了,架高天线可以解决,或者把地球变成圆的也能解决。
理论上最直接的方法,架高岸边的天线,越高越好,要是像卫星这样别说20公里,全地球控制都行。

网友:
wifi你会失望的,多大功率?

网友:
这要贴近围观。。。。

网友:
https://world.taobao.com/item/42896987945.htm?spm=a312a.7700825.1997196601.520.B4YCIu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GPIO15低电平(0v,即共地)GPIO02,GPIO0 高电平(3.3v)EN使能端接3.3v(高电平模块有效),然后tx接飞控 ...

你好 我手头上也有一个8266的串口转wifi模块  求教具体怎么连接? 看泡泡的教程应该是设置成TCP服务器,但是8266貌似不能一加电就工作在TCP服务器模式,必须要发几个指令给他,这就不好办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GPIO15低电平(0v,即共地)GPIO02,GPIO0 高电平(3.3v)EN使能端接3.3v(高电平模块有效),然后tx接飞控 ...

还有 这个工作的时候是要设置成透传模式么?  请问

网友:
复制老师的图

复制老师的图 可以远程调参数,控制飞机的移动网路数传

网友:
WiFi一般用作近距离调参吧,只起到一个转无线的作用。远距离还是楼上的方案最好。或者试试2W的170MHz数传模块,距离比433更远。频率越低,波长越大,绕过障碍物的能力越强,里面复杂地形传输距离越远。如果是高空无遮挡,那就主要看功率了。其实即使是只向上飞,云层的屏蔽效果也是不可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