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PM链接不了电脑黄灯亮 红绿色灯不会亮了

楼主(2016-12-06):
链接不了电脑    也不可以使用    黄灯亮    红绿色灯不会亮了 通电红绿闪几下就不会亮了  。什么原因造成的  大神帮帮忙

网友:
每当看到这种不知道说什么的帖子的时候,我就会把这段话复制上去,直接打路过两个字不光水贴还很枯燥,为了论坛积分不要落后太多所以我决定多黏贴,顺便说一下,看一下我的头像三秒,再看一下我的名字,你会发现你记得我了。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
检查3.3V芯片的电压输出

网友:
顶贴是一种习惯

网友:
换个电脑 前几天我也是

网友:
不会吧,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COM口选择看下有没有带2506数字的口,如果没有是驱动没装上,有的电脑系统不能用,或者你换个系统再就是看教程下载系统补丁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