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用的APM2.8飞控油门加不上去

楼主(2016-12-07):
泡泡老师   我的 APM2.8  油门推上去速度跟不上去  怎么回事
用APM校正过电调无果,单独校准时,明明感觉推力很大   放在APM上油门推到顶也是一个速度 加不上去  怎么回事   郁闷的很

网友:
咋可能呢?

网友A:
检查了遥控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了遥控正常吗?

单独用电调校准  推力很大的 推动油门速度一直往上加的  就是在APM上没推力 不只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设置了油门开关

网友B:
应该是油门曲线问题

网友C:
从刷解决,是因为校准的时候出了问题,好像改个什么参数也能解决,具体忘了,冲刷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刷解决,是因为校准的时候出了问题,好像改个什么参数也能解决,具体忘了,冲刷最简单

刷过了 没用呢 换以前版本也没用   改什么参数  拜求解决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油门曲线问题

有教程吗   怎么设置

网友D:
你不是一手的吧?
做一次这个
然后所有校准重新做一次

网友:
楼主,我买了二手的apm2.8之前一直飞不起来,因为油门输出不一致,apm与电调电机连接好之后(不上桨)连电池,再连电脑,再开控推油门从mp上看油门很低而且不一致,每次重新校准油门(油门行程变大了)但还是不一致,而且这时候发现飞控上不了锁,之后再折腾把apm先USB连电脑再通电(还是先通电再连电脑我忘了)电机这时候就一直滴滴滴叫个不停,这时候我试着用遥控器解锁发现电机不叫了,而且油门正常了(可能是解锁后我又断电校准油门了,忘了......),希望我啰嗦一堆能对楼主有帮助,更希望泡泡老师能看一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是一手的吧?
做一次这个

谢谢泡泡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