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电机转起来太紧,用手拨起来也不顺畅

楼主(2016-12-07):
直接重新买一个呢,还是换轴承,还是弄点润滑剂什么的

网友:
正常电机阻尼应该四个基本一致,如果有一个偏差太大仔细检查有没有异物或者轴承变弯的情况

网友:
建议将其他位置的电调替换过来是试试看还有没有这种问题,若没有重点就放电机上面了。首先检查电机阻力的来源,根据来源再论

网友:
kv这么高,,

楼主:
对了,电机是F4006-950KV的

网友A:
有多紧,一般紧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多紧,一般紧不用管

其他的手拨一下能转好几圈,这个一圈都转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他的手拨一下能转好几圈,这个一圈都转不到

那应该没事,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没事,不影响

诶,不影响吗,转起来的时候肉眼都感觉这个要慢一点

网友B:
确保电机螺丝没刮到线圈,然后通电让他转一会,看发热正不正常,烫手的话就说明真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保电机螺丝没刮到线圈,然后通电让他转一会,看发热正不正常,烫手的话就说明真的有问题 ...

电机都不烫手,就是转的慢,停的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都不烫手,就是转的慢,停的快

飞起来感觉呢

楼主:
还没飞起来,现在感觉因为这个转的慢了,导致侧翻

网友C: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应该是电机轴有变形,也可能轴承问题,如果机器是用来干重要活的,换一个或反产修理,不是的话,可以自己买配件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应该是电机轴有变形,也可能轴承问题,如果机器是用来干重要活的,换一个或反产修理 ...

自己买轴承来修的话好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买轴承来修的话好修吗

上个细节图看看,应该能修好,你仔细看看轴有没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都不烫手,就是转的慢,停的快

电调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买轴承来修的话好修吗

我看了这个型号电机的照片了,你可以去掉卡簧拆开看看,看看是磨到了,还是轴承等原因

网友:
松一下缧丝

网友:
也可能电调导致吧

网友:
换一个吧

网友:
那就换个吧,反正电机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