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 RSSI F3飞控 osd

楼主(2016-12-07):
RSSI传给F3飞控这个过程应该是数值的形式传输的,F3把RSSI信号再传OSD也是以数值的形式传输的,到OSD才转化成百分比的,是这样吧?

不知道大家用X9D的rssi吗?我的rssi在OSD上显示出来,强度一直都是99%,不知道这个rssi的数值,和OSD的百分比显示方式该如何匹配?
如何设置?

楼主:
就是想让X4R XSR接收机的RSSI信号,在屏幕的OSD里显示出来,RSSI信号是先供给飞控,飞控又传给OSD的,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屏幕里的RSSI一直都显示99%,无变化,该咋设置呢?

网友:
这个不懂。。

网友A:
是sbus信号吗?飞控能接收接收机上的rssi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sbus信号吗?飞控能接收接收机上的rssi吗

控是睿斯凯X9D,接收机是XSR,S.BUS模式,飞控能不能收到RSSI 没检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sbus信号吗?飞控能接收接收机上的rssi吗

如何才能得知飞控收到了接收机的RSSI信号?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才能得知飞控收到了接收机的RSSI信号?

飞控如果可以接收rssi信号应该有相关说明,而且我觉得rssi和sbus是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如果可以接收rssi信号应该有相关说明,而且我觉得rssi和sbus是分开的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