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飞控问题

楼主(2016-12-07):
我一直用的apm和pix飞控,其他的都没用过,最近想组个小伞折四轴,想换个飞控,穿越机不玩,所以穿越的飞控也没接触过,各位给推荐个,能航点飞行和定点,失控返航的功能的还有什么可用,过千的就免了。实在没合适的只能继续用apm了。

网友:
出4个伞折机臂,16毫米的

网友:
极翼P2吧,便宜好用,调参也简单,我一直用着

网友:
就用大疆的吧

网友A:
就你这个能编辑航点发,要么有手机APP,要么有地面站,反正我是不知道啥商品控能给你用,还是就PIX用着吧

网友:
大疆v2吧,出货量大,问题少

网友:
pix小伞形四轴

网友:
我出一个哪咤V2  要不要  大疆的     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毫无疑问,大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你这个能编辑航点发,要么有手机APP,要么有地面站,反正我是不知道啥商品控能给你用,还是就PIX用着吧 ...

商品飞控一大把  大疆的除了naza lite不行 其他都可以  零度的双子星 X4V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商品飞控一大把  大疆的除了naza lite不行 其他都可以  零度的双子星 X4V2

soga!!!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