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只山狗,求助啊,视频线怎么焊接。。。

楼主(2016-12-07):
求最傻瓜的教程,万不能出错,最好是不用山狗电池的接法,四根线:红B+,黑B-,白AV+,绿AV-,求懂的不懂的朋友帮帮忙,出出主意

发射机,

就这玩意,四根线怎么接,我想不用山狗电池,用飞机供电,怎么接不会烧山狗?听说接错了会烧掉山狗,太恐怖 ...

原垃圾摄像头,是有一个3根线排线接着摄像头和发射机的,

网友:
买东西自己不看说明书的不耻下问,估计在论坛很难成长。。。。。

网友:
因为说明书里会有这几根线子的正负地线和信号线。这是机器决定的,不是线子决定的。你的是山寨狗,问卖狗的店家要说明书吧

网友:
記得是白色,把白,黄线搭一下图传信号线试,不会坏的

网友:
焊接的话 红B+是5V输入  黑B-是负极 白AV+是AV信号输出  绿AV-是信号负极

网友:
多钱买的 这不是山山狗吗  抗震效果如何 试了吗?

网友:
只用白的和黑的

网友:
b+接5v供电正极,b-接供电负极,av+接图传av in,或者osd的av in,av-接图传或者osd的gnd

网友:
看图说话

网友:
白的是信号线,绿的是地线,剩下红色和黑色给相机充电用

网友A:
山狗 穿越机 视频线???你是要搞哪样  都是山狗在上面录 你怎么还给接图传上

网友(点评):
图传的,不是搞航拍

网友B:
山狗F68咋接呢?这个线在哪买啊?还是会送带我

网友C:
楼主哪买的山狗我也想买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D:
线都买了,我就不信卖家不配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哪买的山狗我也想买

淘宝相当多,过程便宜,几百块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都买了,我就不信卖家不配说明书

说明很模糊,说了说明线,没说接哪才是5伏不烧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很模糊,说了说明线,没说接哪才是5伏不烧相机

楼主:
用狗自带电池的话,接法很简单,我想用飞机供电,我怕接上12伏就完蛋了,飞机只有飞控,没有osd,对了osd是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狗 穿越机 视频线???你是要搞哪样  都是山狗在上面录 你怎么还给接图传上

狗当图传镜头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狗F68咋接呢?这个线在哪买啊?还是会送带我

线淘宝10几块钱,也可以自制,但我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哪买的山狗我也想买

淘宝相当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相当多

不知道哪个合适  上边假货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哪个合适  上边假货太多

贵的就是真的,国产300+就可以了,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狗当图传镜头用的

飞穿越 那延迟不知道你能不能适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山狗F68咋接呢?这个线在哪买啊?还是会送带我

新翼模型。他家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哪买的山狗我也想买

新翼模型他家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淘宝10几块钱,也可以自制,但我不会

新翼模型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贵的就是真的,国产300+就可以了,差不多就行了

新翼模型他家的不错,才240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新翼模型他家有

好的我去看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狗自带电池的话,接法很简单,我想用飞机供电,我怕接上12伏就完蛋了,飞机只有飞控,没有osd,对了osd ...

整个降压模块就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我去看看谢谢了

客气

网友:
注意供电电压!

网友:
线上面的标签不是写的很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