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用4s2p力神18650电池组挂F450上,可行性怎么样。

楼主(2016-12-07):
450现在还没挂云台,其他东西都上了,电池是达普3S4200mah想弄个18650玩玩,电机是朗宇2216。KV980      1045浆,不知道18650承受得了么。

网友(2017-01-10):
引用 网友A:
不用在探讨这个问题了,我的18650电池组早就用来飞4轴了。目前来说非常满意。。 ...

你用的是什么电池?组的4S?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了,注意别太暴力。

楼主,你已经组好电池了,那里买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在探讨这个问题了,我的18650电池组早就用来飞4轴了。目前来说非常满意。。 ...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18650电池?那家买的?

网友B(2016-12-10):
拿分走人,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借贴请教下,一颗18650电池容量是3400mah,标称放电5a,这样有没有办法知道放电倍率C是多少?C的累加是通过多颗电池并联或者串联实现吗?请各位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常飞不会那么大电流的,我明天去测下自稳模式电流多大。

还是那一句话,上天的东西还是要安全一点,具体楼主就自己拿主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在探讨这个问题了,我的18650电池组早就用来飞4轴了。目前来说非常满意。。 ...

多少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按照最大电流来计算,要不不安全。

平常飞不会那么大电流的,我明天去测下自稳模式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吧,支持

最后整机可能1.7kg。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吧,支持

不知道电流会不会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电流会不会大了。

不会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后整机可能1.7kg。

应该没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啊

嗯,那我就敢敢去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没到吧

顺便请教一下,18650组应该不用保护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分走人,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E:
路过帮顶  机子小了 记得减重还能有高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神的不知道,我用索尼VTC4 18650电池挺不错的,不用担心电池怀孕。

我决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路过帮顶  机子小了 记得减重还能有高续航

不知减哪里了。

网友F:
18650就是重点,持续放电性能还是不错的。不过贵啊 20一节 6节也120了 2p的话容量也就4000-50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18650就是重点,持续放电性能还是不错的。不过贵啊 20一节 6节也120了 2p的话容量也就4000-5000 ...

力神一颗9块左右。

网友F:
引用 楼主:
力神一颗9块左右。

放电够吗 10C?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放电够吗 10C?

单节稳定7.5A并联两个稳定15A最高20A,电压高了总电流还小了。,

网友G:
有大神建议5s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单节稳定7.5A并联两个稳定15A最高20A,电压高了总电流还小了。,

压降大不大?是没试过暴力飞?

网友C:
2216貌似没有980kv的吧,有880kv的。 3s是14.4A,四个电机合计57.6A,采用3s2p 4200ma的电池的话。每组电池的电流在28.8A,单节电池容量2.1AH,放电倍率应该是28.8/2.1=13.71C。看你选择的电池的放电倍率是多少,起码得15C起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压降大不大?是没试过暴力飞?

就是去试试,试完再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大神建议5s

带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去试试,试完再发。

祝你成功哦          到时候回来说一声 我也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6貌似没有980kv的吧,有880kv的。 3s是14.4A,四个电机合计57.6A,采用3s2p 4200ma的电池的话。每组电池 ...

有980,自稳电流没那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6貌似没有980kv的吧,有880kv的。 3s是14.4A,四个电机合计57.6A,采用3s2p 4200ma的电池的话。每组电池 ...

是2212  尴尬,一直看错。

网友H:
电调受得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6貌似没有980kv的吧,有880kv的。 3s是14.4A,四个电机合计57.6A,采用3s2p 4200ma的电池的话。每组电池 ...

试了下,油门100没装浆,电压11.2,电流1.6A。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调受得了就行······················

乐天20A。

网友:
我也有做18650电池组的想法 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

网友I:
我感觉买好一点的18650 记住一定要动力电池  放电倍率高一点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J:
感觉会严重超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觉会严重超重

8颗18650组起来5000mah大概400 g,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感觉买好一点的18650 记住一定要动力电池  放电倍率高一点的应该没有问题

试试了,注意别太暴力。

网友:
弄的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2212尴尬,一直看错。

刚又看了下,可以配20A电调,2212  980kv的最大电流是13.2A,算下来每节电池放电倍率最少应该是15c,焊接只要没问题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980,自稳电流没那么大的。

要按照最大电流来计算,要不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