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Dpower的电机如何,其下蓝精灵系列与MT系列及其他系.....

楼主(2016-12-07):
请问LDpower的电机如何,其下蓝精灵系列与MT系列及其他系列电机有何区别?

网友:
每当看到这种不知道说什么的帖子的时候,我就会把这段话复制上去,直接打路过两个字不光水贴还很枯燥,为了论坛积分不要落后太多所以我决定多黏贴,顺便说一下,看一下我的头像三秒,再看一下我的名字,你会发现你记得我了。

网友:
我知道致盈动力,银燕,大疆,朗宇,老虎电机比较好一些 其他的不怎么清楚 据说疯狂电机性价比挺高的

网友:
什么电机都是都是浮云,自己绕线,想改多少kv随心所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