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机拉升难

楼主(2016-12-08):
之前小飞机拉升不起来  机翼改宽 缩短 可拉升一点高度坚持飞一两圈 重量增加了5克现总重50克  伟力 911电子设备 拿住机翼上的橡皮筋推油门有明显的冲力

网友:
直驱动力不够,用8520减速组就没问题了

楼主:
用了8520减数组

网友:
万用减速组

网友:
减速组能上大点桨

网友A:
桨换一下,用这个型号的大扭矩桨,一样样子的,不过动力提升不少,或者直接换伟力939的8520减速组,70克的都随便飞。

网友B:
太粗糙了点吧,动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粗糙了点吧,动力不够

动力是够了之前做的就可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换一下,用这个型号的大扭矩桨,一样样子的,不过动力提升不少,或者直接换伟力939的8520减速组,70克的 ...

之前做的可以飞  升力不够跟尾翼关系大不大

网友C:
动力弱 翼效出不来所以难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力弱 翼效出不来所以难飞

之前这架就可以飞  同样的电子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做的可以飞  升力不够跟尾翼关系大不大

我也没说和尾翼有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