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追逐者vs 天行者x5

楼主(2016-12-08):
哪位大神同时拥有这两架灰机,想知道这两架对比怎么样?电池最大能用多少几s毫安?强度怎么样?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6666666666

留下买路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留下买路钱…

过来拿吧,66666

网友:
每当看到这种不知道说什么的帖子的时候,我就会把这段话复制上去,直接打路过两个字不光水贴还很枯燥,为了论坛积分不要落后太多所以我决定多黏贴,顺便说一下,看一下我的头像三秒,再看一下我的名字,你会发现你记得我了。

网友B:
用过X5 可以上4S 5000电池
C1没用过  不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X5 可以上4S 5000电池
C1没用过  不评价

谢谢,纠结c1还是x5

网友:
等后排高手回答

网友:
我用c1装两块2200

网友C:
C1翼展小了吧 眼神不好的最好别飞

网友:
我有C1,现在装好飞控用3S5200电池,整机重量1150克左右,但是C1只能用22系列电机,8寸桨,动力有点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C1翼展小了吧 眼神不好的最好别飞

不算小1200mm

网友:
请高手出山。。。。

网友:
两机都好飞,各项指标相差不大,随便选一款就行了。

网友D:
还是x5合适,空间大,好安置设备,翼尖加翼刀,电机正常安装 重心调到厂家指示重心前1-2cm 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x5合适,空间大,好安置设备,翼尖加翼刀,电机正常安装 重心调到厂家指示重心前1-2cm 很好飞, ...

好的,谢谢。。

网友:
首次试飞 要通过调节机械舵角找飞机平衡,必然是头重的,所以第一次很关键

网友(2017-10-15):
c1比x5好飞多了,两架我都有,c1飞起来随心所欲,可以穿越,x5要稳稳的飞才行,不然容易失速(载重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