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duino的数字示波器 [转帖]

楼主(2016-12-08):
                     我特此声明是转帖。搬运过来服务模友。

(注:本作品在我写的新书《玩转Arduino电子制作》中有更详细的介绍)

一、概述

       经常在网上 看到有人制作数字示波器,数字示波器必须有数模转换单元,根据数模转换方式可以将电路分为两种模式:1.专用ADC芯片+单片机,2.利用单片机内部的ADC作数模转换。对于第一种模式我也做过两种(见我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ntwhq),这种模式电路要复杂一点,元器件也较难配齐,对初学者来说比较困难。第二种结构比较简单,容易制作,但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带宽比较窄,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作品是国外网友制作的:http://www.serasidis.gr/circuits/AVR_oscilloscope/avr_oscilloscope.htm ,这个示波器的带宽只有7.7KHz。国内也有网友用AVR和STC单片机制作的,但实际带宽均不超过10KHz。
        最近看到有网友用Arduino做示波器,这可以说比上面的第二种方式还要简单,但观察其制作的效果却不理想,带宽很窄。因此我也想试一下,看看又没有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实验制作,不断修改代码,提高数模转换的取样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最终作品的主要参数
        频率响应:  10Hz-50KHz
     电    源:  5V
     LCD液晶屏: 128x64(ST7920)
     测量显示区:96x64
     信息显示区:32x64,显示测试信号的频率、Vpp等内容
     同步方式:上升沿触发
        扫描速度:0.02ms/div~10ms/div,按1-2-5进位分九档
        Hold功能:冻结显示波形和参数

二、基础试验

      使用Arduino 做项目的最大优势就是其丰富的资源,同时也不需要了解太多单片机的知识。我下面的制作就利用了一个LCD的资源库u8glib,使得编程变得简单多了,不然LCD的驱动会花费你好多时间。
u8glib 下载:
       下面是我先用Arduino UNO搭建的试验电路,LCD使用ST7920控制的12864液晶屏。

只要输入法下列代码,编译下载后就能实现数字示波器的基本功能了,是不是很简单?

[C]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include  //声明库
U8GLIB_ST7920_128X64_4X u8g(13, 12, 11); // 声明液晶屏 SPI Com: SCK =13, MOSI = 12, CS =  11
int x,y; //绘点坐标
int Buffer[128]; //缓存值储存数组
void setup( ) {  }
//采样
void sample( )
{
for(x = 0;x < 128;x++)
   Buffer[x] = analogRead(A0);  //信号采样
for(x = 0;x < 128;x++)
   Buffer[x] = 63-(Buffer[x]>>4); //计算纵坐标值
}
//显示
void draw( )
{
  for(x = 0;x < 127;x++)
     u8g.drawLine(x,Buffer[x],x,Buffer[x+1]);  //画相邻两点连线
u8g.drawLine(64,0,64,63); // 画坐标轴
u8g.drawLine(0,32,128,32);
for(x=0;x<128;x+=8)   //画坐标轴刻度
   u8g.drawLine(x,31,x,33);
for(x=0;x<64;x+=8)
   u8g.drawLine(63,x,65,x);
u8g.drawFrame(0,0,128,64); //画边框
}
void loop( )
{
   sample();         //采样
   u8g.firstPage();  //清屏
   do  draw( );      //显示
   while( u8g.nextPage( ));
}

显示效果:

           利用这个试验电路,我测量了Arduino 直接使用analogRead() 函数完成一次数模转换的时间约为111微秒,转换速度很慢,因此其带宽只有1KHz多点, 接下来的首要任务就是提高数模转换速度,同时增加其它功能。

三、最新程序
         下面是最新的源代码,使用时请保留我的开机LOGO,呵呵。

         上述程序ADC使用片内1.1V基准电压,如果要使用片外5V基准电压,应将程序中
        ADMUX=0xe0; 改为:ADMUX=0x60;
        Vpp=(V_max-V_min)*1.1/255;改为: Vpp=(V_max-V_min)*5/255;

四、整机制作

       上面做试验用的是Arduino UNO,实际制作时使用Arduino PRO mini,这样才能有小体积。

        电路图:

       主要元器件清单:
        名称                                                            数量
       Arduino PRO mini                                        1
        LCD12864液晶屏(ST7920)                       1
        电解电容器(100μ 25V)                              1
        电位器(50k)                                             1
        洞洞板                                                           2
        按钮开关                                                       3
        电源开关                                                       1
        电池盒(配7号充电电池)                            1
        机壳                                                              1

      1、焊接Arduino PRO  mini 插针。

2、 焊接电路板元件

3、制作LCD洞洞板

4、组装电路板

5、制作机壳
       我用了一个充电宝的塑料包装盒改制机壳,在相应的地方打上孔。

6、总装
      将电路板装入机壳,用厚点的白纸做一个面板,贴在前面板内侧。

五、程序下载与测试

      由于 Arduino PRO mini 不自带USB转串口的电路,所以要通过一根USB转串口的下载线才能下载程序。
      示波器的调试很简单,只要调节50k电位器使水平扫描线居中即可。
      我用一台信号发生器作信号源。

   开机LOGO

   测试图:

六、测试视频

       测试过程中在调节信号源的频率输出方法,调节示波器的扫描速度按键和Hold按键。

网友(2019-12-17):
谢谢分享,有时间照着做一个。

网友(2019-08-27):
感谢分享!学习啦。我做的怎么一直显示LOGO,进入不了波形显示页面?

网友(2018-04-01):
楼主这个示波器是否只能测几k到几十k的频率。我们玩模型应该对1.2-5.8g这个频段感兴趣。谢谢!

网友(2017-04-04):
很久以前就看过 不错不错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用来检测接收机的PWM信号吧

网友:
楼主是否可以用你的示波器测试一下平时能够找得到的电子元件,这样的应用场景大家比较好理解。

网友:
好贴,很实用。希望可以

网友(2016-12-16):
发现好物,有空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外有开源项目,跟手持机一样功能

有时间研究研究

网友:
第一排顶起来

楼主:
就当长长知识了

网友:
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

网友:
能测5.8g和2.4g吗?具体有什么用途?

网友:
太好了,也想做个玩玩,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网友A: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感觉好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感觉好牛逼

示波器,都说了是示波器!

网友:
这 个看着简单   顶

网友:
多谢,可以做出来也不会用这玩意

网友B:
前段时间合计买一个来着,一看,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合计买一个来着,一看,太贵了

国外有开源项目,跟手持机一样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