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平衡头给摄像头图传供电会有什么隐患

楼主(2016-12-08):
我的小固定翼因为机身载重有限,fpv一直是用平衡头给摄像头和图传供电,在论坛上看了好像有说平衡头供电不好,但又没详细解释,有人能解释下会产生的问题吗(比如不利于电池长期使用、电压不稳等等……我YY的)?最好能有依据

网友:
能用,论坛有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A:
能用,但容易接触不良,这是Fpv致命的。平行头也用作充电头。大电流充电时容易造成充电头内部接触电阻过大。发热,松动。Fpv马虎不得,尽量杜绝隐患,否则一去不返

网友B:
单独用某几片电芯供电时间久了对电池不好,多少影响点寿命,所以能用bec还是用bec比较好,
还有就是低电压报警的是按照最低电压的电芯来的,本来放电应该挺均匀的电池可能会因为这几片电芯电压低了触发低电压报警,而其他的电芯还都有余量,续航也有点影响,但不大
如果你不心疼这点寿命的话就无所谓了,其实电池才是航模烧钱的地方

网友:
这个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用某几片电芯供电时间久了对电池不好,多少影响点寿命,所以能用bec还是用bec比较好,
还有就是低电压 ...

平衡头供电不是用所有电池电压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但容易接触不良,这是Fpv致命的。平行头也用作充电头。大电流充电时容易造成充电头内部接触电阻过大 ...

平衡头是使用所有电池的电量还是最边上的电池电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平衡头供电不是用所有电池电压供电吗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从主电源取电,多此一举啊

网友:
所有电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从主电源取电,多此一举啊

哈哈哈哈,经你提醒,我倒是想试试,用4S电池作动力,再在平衡头上取3S电为图传供电,这个应该可行吧?

网友:
应该没事,用平衡头取电我也做过,只是不想多接线罢了。根据你前面的提问,应该是取电池的总电压,这就完全没有什么影响的。比如,3S电池的平衡头有4根输出线,把中间的的两根线跳空,只接两端的,那么输出的就是电池的总电压。
至于单取1S或者2S电,这个没试过,看看大家怎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哈,经你提醒,我倒是想试试,用4S电池作动力,再在平衡头上取3S电为图传供电,这个应该可行吧? ...

可行是可行,但是最好别,1个是长时间这样同一块电池不同电芯的差别会越来越大2是多少会影响点续航什么的,
不在乎的话只要插得紧就没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从主电源取电,多此一举啊

因为加个BEC和线就是几十克的重量啊

网友:
平衡头取电方便,只要不接大电流好得很,电机才是用电大户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加个BEC和线就是几十克的重量啊

很多公版bec,5g都不到,加了线最多20g,你要接多长。。。。

网友:
感觉还是BEC保守点,天上飞的图不得方便,正如楼上上的应该有小型的BEC的。小小一块芯片装得下吧?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该用户已下架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 ...

??????????

网友E:
有独立的bec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独立的bec模块吗?

bec不是都是独立输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bec不是都是独立输出的?

不是都和电调一起吗?我意思是有单独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