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为什么用口袋FPV看到的图像这么差

楼主(2016-12-08):
如题。同一个摄像头出来。接收机都一样。
结果直接接收机输出屏幕跟
通过手机用口袋FPV显示出来的图像差别太大了
口袋FPV出来的图像根本没法看啊。。

网友:
数据显示到手机会经过一个USB转换,这个转换芯片也会决定视频质量,口袋FPV如实显示视频数据,来什么数据显示什么数据,通过USB转换后来的视频数据质量差,那么显示的也差,口袋FPV暂时未出售任何硬件设备,只是提供免费无广告的软件供大家使用,至于锐度,对比度,伽马值,色调,饱和度调节后续版本将会酌情添加,请支持并关注口袋FPV,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点评):
是的信号都是一样的支持分辨率的硬件不一样

网友:
因为就是那么差。。。我之前也买了一个,受不了,后来还是买了视频眼镜

网友:
本来就很差

网友:
就是差啊。。。。

网友:
上个截图看看

网友:
就是这样的,视频的锐利度比较低,对比度比较低

网友:
这样子吗

网友:
还好吧。毕竟是一个为了方便的方案。

网友:
看来,都是这样。

网友:
成像差显示屏是硬压,信号直接通过驱动板子,屏幕显示。口袋要通过采集卡数据处理。显示。手机不是为专业显示设备做的屏幕。不过后期会有更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