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穿越机终于接好啦,请各位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6-12-08):
   骚皇狗是不是太骚了点,,直接飞机取5伏电压就好,这块分电板性价比很不错,这个狗不管性能怎么样,可视角度还是很OK的,鱼眼镜头,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有点重了,是不是换上三叶桨动力会好一些呢,山狗比原摄像头重,电池也是2200毫安的电池,现在就考虑换三叶桨,应该会好一些吧,,不知道各位用什么牌子的三叶桨,推荐一下吧,性价比高的,颜色鲜艳的

网友A:
山狗不适合穿越,笨重

网友:
录像还差不多

楼主:
。。。换三叶桨应该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狗不适合穿越,笨重

换桨会不会好一些。。有没有好的摄像头推荐一下性价比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桨会不会好一些。。有没有好的摄像头推荐一下性价比高的

好像穿越机都用摄像头,不用运动相机的。

网友:
山狗录像不错的

网友:
首先你先试飞下感觉下延迟  第二那么多的穿越摄像头你不选  穿越不是航拍 当然了 你要模仿tbs那款 就当我没说 第三你炸鸡就知道后果了

网友:
坐等山狗炸鸡图,楼主是土豪

网友:
第一次总会磕磕碰碰的,支持下楼主的钻研精神

网友B:
对了楼主,没有ccd这样的延时会炸

网友:
我也想过你这样的,但是被自己推翻了,配件太贵,炸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楼主,没有ccd这样的延时会炸

啥CCD延时我不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CCD延时我不懂啊

ccd就是摄像头的意思啦,淘宝上一堆,我的意思是你用狗做摄像头延时零点几秒很致命,换个靠谱点的啦。如果要用狗,单独挂在机子上录像就可以

网友:
延时延时延时!!!!!

网友:
炸鸡是喜闻乐见的!而且貌似角度也不对吧 全看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