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F3 Femto 评测报告一(开箱+介绍+安装调试+试飞)

楼主(2016-12-10):
最早了解银燕还是从迪拜穿越机大赛之后流行的RS2205电机,用了之后感觉“红裤衩”的电机确实名不虚传。知道EMAX出了穿越机飞控,就申请了一下。感谢EMAX银燕和模友之吧提供的这次F3 Femto飞控公测机会.由于没有合适的机型,所以先装在250上试一下,分线板用了自己的,虽然板子标称能耐80A电流,而且咨询了银燕的技术说没问题,但是想了想还是没舍得用,毕竟这么好的飞控万一要是不小心搞坏了多心疼啊,所以还是先装完体验一下之后,再用飞控自带的分线板好了,后面换小机子也会写出来的!希望不要介意~

正文:刚接到顺丰小哥电话我就知道测试的飞控到了,下班之后直奔顺丰取了件,就是有点小插曲,我以为寄过来应该会是个小包裹,找快递的时候就没注意别的东西,但是实在找不到啊,想着不会丢了吧=_=最后在文件袋里面搜出来整个人都不好啦~~~
先看一下:

开箱及介绍

1.顺丰文件袋(害我找好久>_<!!)
2.打开之后里面有一封信,一个自封袋,自封袋里是主角EAMX Femto F3飞控,还包括jst插头的电源线2根杜邦线2块双面胶,还有一个EMAX的贴纸
3.把主角挑出来看:
重量:2.0g(特别轻)
长:21.5mm(含usb头)
宽:20mm
对角长度:23.5mm
高度:6.5
拿过来和一元硬币的对比,还小了一小块.
做工方面
1.整个板子小巧精致,元件排列整齐划一,机械贴片很漂亮,现在大家想到形容它最多的恐怕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了;
2.飞控的四角也就是四个电调的信号输出口被45度角切割,布线明显会很方便;
3.使用了 STM32F303 CPU,MPU9250 三轴加速度计/三轴陀螺仪/三轴电子罗盘(SPI连接),手动、自稳、无头各种模式都可以用了;
4.固件采用F3evo版本,但是就不要想EVO版的内存卡槽了;(设计师:都这么小了还让我放内存卡!!!)
5.几乎该有的接口都有了,支持电压检测,BB响报警,可编程LED,遥测,各种接收机;没的说,很棒!
6.集成了80A电调分线板,尤其还有一个5V3A的BEC。真的很棒!但是,虽然可以直接接2-6S,但是我个人认为板子尺寸太小20*20,1.2mm厚,铺铜的厚度有限,过孔数量也有限,最好每个电机的电流在15A最右或者最大不要大过20A比较好,180以下吧,而且飞控自带的电源线是20AWG的JST插头,飞控板上主电源的焊盘也很小,更让我不敢轻易尝试。和EMAX的技术说了一下我认为分线板承受不住我250的电流理由,但是目前还没有得到具体的答复,所以我用的是自己的分线板,有小机子了再换过去。

装机(不细说,论坛装机教程太多太多了):

先把原来250的盖板拆掉,漏出里面的F3和分线板,这个分线板上有5V和12V,把图传和摄像头信号线直接在首尾连接起来了,虽然有点丑哈哈。
把F3 Femto和标准版F3放在一起对比(还能再小点儿吗?)
分线板拿出来本来想把之前的F3拆掉的,但是发现之前三排排针焊在一起真的巨难拆,又怕把飞控搞坏了,索性咔咔咔把整个分线板的四个电调线减掉拿出来重新换了一块
拿了块新分线板,电调焊好,信号线焊了一半的样子,飞控的电源直接从5V输出飞根线到飞控主电源焊盘上就行了,
接线完毕之后把电池板固定好就装完了(这里要插一句,这款飞控的焊接没有想象的那么难/(ㄒoㄒ)/~~)

调试

其实装机调试真的没什么要说的了,至少想要稳定的飞起来能说的真的不多,刚好前段时间整理出了一个帖子是针对新手F3调试的,感兴趣的可以点我看看,这里就简单带过了,
首先插上USB接电脑,连接之后设置界面按照提示校准加速度计和电子罗盘,

端口界面:有个疑问,看图
这里因为要用到sbus,所以打开UART3的Serial RX然后保存并重启;
配置界面打开MOTOR_STOP和通过开关解锁,油门最小,中点最高值分别1000,1500,2000,个人喜欢把遥控器刚好调到1000-2000,所以这里直接这么设置,安装角度视实际情况来,但是相信这款飞控不用调角度了。其他的东西新手可以不用动了,
故障保护默认不动;
接收机界面把每个通道的最大最小和中立点分别调到2000,1000,1500;接收机模式选择RX_SERIAL,接收机厂商选择sbus,
模式我设了手动,半自稳,自稳,手动模式开启airmode以及解锁通道;
电机界面校准电调行程,得到一个同时启动四个电机最低的pwm值输入到配置界面的油门最低值
PID选择的是LUX浮点算法,用习惯了,默认的参数挺好的
所有设置完成之后记得保存,飞机调试完毕。

最后晒机机(原谅我只能晒局部照片,申请的时候写明了是用的未上市的机壳测试的,既然EMAX都给我测试的机会了,也希望大家别太在意,我真的也想晒全图的来着~)
机机配置: 电机  EMAX RS2205 2300kv
       电调  猛禽390 30A
       电池  格氏3S1500 45C
       摄像头   忘了>_<
       图传    欧姆维200mw

飞行:抽个时间出去飞一下,后面补上视频

一点不成熟的建议:
1.飞控板边缘毛刺较多,希望是因为测试版的原因,正式版最好注意下这个细节;
2.飞控的固定方式直接用3M贴沾,在插拔USB之后飞控多少会移动,而且飞控的底面并不是平的,这种方式并不是很好;
3.板子虽然有蜂鸣器的接口,但是个人觉得最好还是出厂能焊好,不是不舍得花钱,相信很多模友都知道,买个蜂鸣器便宜,但是邮费贵啊,邮费能买好几个蜂鸣器心理不舒服啊对不对;
4.如果能再出个电调OSD甚至匹配不同接收的集成板,效果肯定爆炸!或许一如之前RS2205电机一样,不选你还选谁?(设计师哭晕在厕所~~~)
5.因为板子很小很小很小,所以对焊接有一定的要求,如果一点焊接基础都没有的朋友建议先去用洞洞板或者别的练练手,别上来就对这么娇小的板子动刀子,免得糟蹋了板子心情还不好;
6.另外我还放在心上的还是用在250上焊盘耐流啊,又舍不得做实验,跟技术的聊天中断了现在也没回复,不过还是建议大家别用在200以上的机子上;

以上

网友(2018-12-23):
好几年了,怎么还不见这个机架

网友(2017-04-16):
引用 楼主:
看说明书

我朋友给的  没说明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哦哦  那摄像头的osd口连接图传上哪个呢  audr  audl  vidin  或者连接f3femto上哪个触点呢

看说明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接uart2,设置里面打开就行了

哦哦哦  那摄像头的osd口连接图传上哪个呢  audr  audl  vidin  或者连接f3femto上哪个触点呢

网友(2016-12-10):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好详细,学习了。

楼主:
@admin 能伸个精不

楼主:
@飞天狼 狼哥看看能否过关加个精

网友:
板子太小了,喜欢,但是没法固定,没三毫米板规整

网友:
顶一个,好帖子顶一顶!感谢楼主

网友A(2017-04-15):
问一下  你这个有osd 吗  我摄像头带osd 该怎么接线  我也是奥姆威200mw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  你这个有osd 吗  我摄像头带osd 该怎么接线  我也是奥姆威200mw

你可以接uart2,设置里面打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