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电机

楼主(2016-12-08):
银艳垃圾得很真的

网友:
为什么修呢???

网友:
磁缸掉啦 ?

网友:
修玩修玩

网友:
换过,动平衡咋做

网友:
高手,什么都可以自己修

网友:
磁钢断了???

网友:
不知是不是拿AB胶粘,如果是应该就是粘不好的,我粘了两个都没有用

网友:
试试新翼模型家的,

网友:
高手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