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B6是ATMEGA32A的芯片,大神帮我看刷哪个固件?

楼主(2016-12-08):
以上是最新版的 关于IMAXB6所有的文件,其他名字的都删掉了

我这芯片应该是刷CLONE版的固件,但是我傻傻分不清楚 这里面我该选择哪个hex后缀的刷啊

大神来帮忙啊

看看这介个哪个能当UBEC啊/??

看看这几个哪个能当UBEC呢?

网友:
确实头大!!

楼主:
来个明白人跟我讲讲 别刷成砖啊

网友:
看教程吧

楼主:
教程出的时候没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固件  所以看教程宣布出来。。。。。。。。。。。。。

网友A:
先试clone,开机乱码就再刷original。有的刷机软件可以备份固件,刷之前可以先备份一次,有问题还可以刷回去,但是熔丝位一定要弄好,不然mcu锁了就只能换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试clone,开机乱码就再刷original。有的刷机软件可以备份固件,刷之前可以先备份一次,有问题还可以刷回 ...

好的 熔丝位按照教程里设置就行了吧 这个跟版本有区别吗?还是克隆和原版的不一样 还是克隆的也有好多种 原版的也有好多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熔丝位按照教程里设置就行了吧 这个跟版本有区别吗?还是克隆和原版的不一样 还是克隆的也有好多种  ...

没有的,只要刷之前先读取就行了,视频里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的,只要刷之前先读取就行了,视频里有的

OK 准背买配套的线

师兄再问句  我反正也是买东西 有没有需要的电子元器件需要备点 万一以后用的到的有什么呢
什么电阻啊 这个那个了  能告诉我吗 我知道看别人教程2.2k电阻用的挺多 还有什么样的LED啊 或者这个那个芯片什么的 能嗯我说说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 准背买配套的线

师兄再问句  我反正也是买东西 有没有需要的电子元器件需要备点 万一以后用的到的有 ...

额,这个一般玩航模都用不上别的了,需要什么具体看要diy什么。一般可以备几个5v的降压模块,当ubec用,不过要质量好点的。还有ftdi刷机板,一些开源飞控可以用上。其它想不到还有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一般玩航模都用不上别的了,需要什么具体看要diy什么。一般可以备几个5v的降压模块,当ubec用, ...

好的 我看看  质量好的是多少钱的呢?
刷级板是那个什么PL2303吗?

看看这几个哪个能当UBEC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看看  质量好的是多少钱的呢?
刷级板是那个什么PL2303吗?

这些都不太合适,稳定使用还是别用可调电压的,12v和5v的模块各买一些就可以。一般一到三块钱都有,用那种两端是焊盘的,就是有孔,用来焊线的比较好,买来直接焊上线,或者焊到分电板上就行。不过要小心短路。短路包括两点,一个是和分电板其它焊点的短路,还有就是机架如果是碳纤的,碳纤导电,所以模块也不要和机架直接接触,分电板也是同理。pl2303也是一种刷机板,usb转ttl的,有时候会有点问题,不如CH340G。用处是一些diy中可以用来刷stc的单片机用,一般用不太上。我说的那种是ftdi,很多基于arduino方案的模块基本都是通过这个刷写固件和进行设置。常见的有mwc的飞控,还有开源osd等。要不要都可以,看你飞控是什么,还有以后的打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不太合适,稳定使用还是别用可调电压的,12v和5v的模块各买一些就可以。一般一到三块钱都有,用那 ...

那我选的这家没有这些东西了。。。。不过你说的很详细 我下次会留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不太合适,稳定使用还是别用可调电压的,12v和5v的模块各买一些就可以。一般一到三块钱都有,用那 ...

大神 我的usbasp到了 现在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我这个插电脑上显示未识别的硬件 也就说没有驱动程序,怎么破啊,我看网上都是ISP的,asp的很少。

第二就是 我按照线连号,买了那个一排座焊上那个6针了, 然后把线练好之后,滴一声,显示B6,但是随后马上滴滴滴报警  显示 INPUT VOL ERR。 按什么都是调到这里没有用了 咋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 我的usbasp到了 现在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我这个插电脑上显示未识别的硬件 也就说没有驱动程序,怎么 ...

在商品详情里一般有网盘或者网站的链接,会有驱动和配套的刷机程序。b6是不是接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商品详情里一般有网盘或者网站的链接,会有驱动和配套的刷机程序。b6是不是接电源了? ...

没接电源啊 直接插得USB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接电源啊 直接插得USB

直接刷就可以了,b6上不用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商品详情里一般有网盘或者网站的链接,会有驱动和配套的刷机程序。b6是不是接电源了?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hKktPI&id=532649079049&_u=gpltena7dd

我买的这个 也没有什么网盘什么链接 你帮我看看 咋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刷就可以了,b6上不用操作

哦哦 不会刷坏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hKktPI&id=532649079049&_u=gpltena7dd

我买的这个  ...

这种免驱不用特别安装驱动的,电脑联网的话用windows自带的驱动搜索会联机下到驱动的,重新插拔一下试试看,或者在设备管理器里右键,选择安卓或者更新驱动程序看看,不行就通过驱动精灵等安装驱动。
只要熔丝位没弄错就不会刷坏,都能重新刷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 不会刷坏吧?

上一条恢复里的“安卓”应该是安装,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免驱不用特别安装驱动的,电脑联网的话用windows自带的驱动搜索会联机下到驱动的,重新插拔一下试试 ...

哦哦 请问一个问题  我这线如果接错了 会显示什么呢 还是说根本不亮 不会显示B6什么的那些吗

楼主:
我驱动人生更新不了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一条恢复里的“安卓”应该是安装,打错了……

驱动精灵也不能更新 根本没发现有这个软件没驱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驱动精灵也不能更新 根本没发现有这个软件没驱动啊

只要正负极接对了应该会亮屏,具体显示什么不太清楚。
点26楼图片中那个驱动异常或者修复驱动可以吗?现在这新版驱动精灵有点看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正负极接对了应该会亮屏,具体显示什么不太清楚。
点26楼图片中那个驱动异常或者修复驱动可以吗?现 ...

我换了3.3v供电试了试 屏亮没字  正负极我接对了 万用表测过的 其他4个孔就按照图片对号入座了 不知道我这个会不会 有第三种可能

驱动修复没有任何作用

网友:
简简单单的单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正负极接对了应该会亮屏,具体显示什么不太清楚。
点26楼图片中那个驱动异常或者修复驱动可以吗?现 ...

师兄  我问一下 我这个默认编程熔丝上面有挑勾  不知道这个用不用开启 不敢点自动啊  其他的地方没问题了吧??

这么晚你还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正负极接对了应该会亮屏,具体显示什么不太清楚。
点26楼图片中那个驱动异常或者修复驱动可以吗?现 ...

还有个问题师兄 泡泡教程里输入电压测得11.多伏特的电压 是测得哪啊 视频里没拍到,我直接测得B6电源线也没有电压啊 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免驱不用特别安装驱动的,电脑联网的话用windows自带的驱动搜索会联机下到驱动的,重新插拔一下试试 ...

师兄我刷机成功后校准出现问题了,按教程设置的,
1.校准第一项的输入电压,我这测哪是输入电压啊,12V供电吗,我这怎么测半天没读数啊,直接拽下来电源插头测一下吗?    底下6s电池电压没有任何问题,按实际输入了。

2.第二项校准电流的那个,我这怎么第一项50ma的时候我连接的线就冒烟了,不是短路,就是线太热把皮烫爆开了。这还咋校准啊。。。。

我这万用表我还不会测电流,我红线插到MA孔上 红笔插电池正极  黑笔放电池负极 怎么表没有读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兄我刷机成功后校准出现问题了,按教程设置的,
1.校准第一项的输入电压,我这测哪是输入电压啊,12V供 ...

1.最好是拆开电源,测输出线那里,注意正负,因为有负载后电压会有差别
2.测电流首先需要选择合适档位,并且要串联到电路中,描述的那样接没用形成通路啊,就没有电流。应该是红笔插b6正极孔上,黑笔接电池正极,电池负极再接到b6的负极孔。泡泡老师教程有两部视频,第二部就是校准电流的,里面有比较方便的接线方法,但只适用于t插,xt60没办法那样插,并且小心短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兄我刷机成功后校准出现问题了,按教程设置的,
1.校准第一项的输入电压,我这测哪是输入电压啊,12V供 ...

补充下,最好按照泡泡老师教程里那样,或者其它带上充电头的方式,因为这些插头会有一定的压降,裸测出来的校准效果会有偏差,带上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最好是拆开电源,测输出线那里,注意正负,因为有负载后电压会有差别
2.测电流首先需要选择合适档位, ...

  我测电流估计短路了,不然我那线不会发烫冒烟,好在电池没炸表没烧 B6没烧。万幸啊。 我是把表并联在电路中测得。    我物理全还老师了。

现在知道正确测电流方法应该在电池和B6正常连线电路中断开一段,把表当导线串进去, 正负极其实无所谓。昨天的测试法是直接校准完电压之后把表像测电压似的测电流了,我都没意识到测电流整个通路是短路状态。 最少20多秒,没炸了真是万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最好是拆开电源,测输出线那里,注意正负,因为有负载后电压会有差别
2.测电流首先需要选择合适档位, ...

至于输入电压 我测B6上的焊点发现没输入啊,什么状态下才能有输入呢? 拆开电源的意思是把那个变压器拆开吗?我这个是笔记本的电源
这个输入电压对整体影响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下,最好按照泡泡老师教程里那样,或者其它带上充电头的方式,因为这些插头会有一定的压降,裸测出来 ...

我电池都是XT60的 我都是用的鳄鱼线连上的,你说的带上充电头的方式我没明白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至于输入电压 我测B6上的焊点发现没输入啊,什么状态下才能有输入呢? 拆开电源的意思是把那个变压器拆开 ...

在DC头那里应该有两个焊点,但是不太确定正负极。正常充电需要用转接线,b6端是两个香蕉头插口,通过转接线转成t插或者xt60接电池,香蕉头和t插或者xt60本身有电阻,品质差的更明显,会造成充电器检测电压和实际电池电压直接有误差,所以测量的时候尽量连接和正常充电时连接一样,校准会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DC头那里应该有两个焊点,但是不太确定正负极。正常充电需要用转接线,b6端是两个香蕉头插口,通过转接 ...

DV头那 正面2个焊点 背面3个焊点  测试没电压 所以我校准输入电流的时候根本就没改 默认12点多没动 不知道为什么没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