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驱视频采集卡

楼主(2016-12-09):
免驱视频采集卡可以改蓝牙吗?用手机观看FPV???求教求教

网友:
不可以,你说的是电脑上免驱动吧

网友:
不是用OTG接口的吗

网友:
手机需要otg输出,当然前提手机支持uvc驱动,或者wifi转发模块(延迟大)。一个usb采集卡才20多包邮,跟蓝牙模块价格差不多吧,

网友:
怎么发不了评论啊

网友:
如果手机可以就好了。。。。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OTG连接,再用蓝牙那岂不是?

网友:
我是手机otg

网友A:
先帮你顶贴
我想知道tw6805a四路采集卡的驱动和软件谁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帮你顶贴
我想知道tw6805a四路采集卡的驱动和软件谁有?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带注册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带注册码。

不是usb的,是直接插主板上的,板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usb的,是直接插主板上的,板卡

这种

网友:
蓝牙不行,带宽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带注册码。

你这个是什么型号的?是4路采集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usb的,是直接插主板上的,板卡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型号的?是4路采集卡吗

是DVR视频采集卡,要安装驱动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