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比直升机的理解对不

楼主(2016-12-09):
第十六讲 理解直升机飞行原理
https://imgcache.qq.com/tencentvideo_v1/playerv3/TPout.swf?max_age=86400&v=20161117&vid=o0353a82kt8&auto=0
直升机的飞行原理远比竹蜻蜓复杂得多,而实际网上的完整资料很少,本节主播花了大量时间研究思索,通过本次探讨,和大家一起把直升机的知识提高一个水平。

全直播 link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 ... =1&extra=#pid623394

楼主:
v977 和 v911十字盘的区别

v977 的十字盘撑杆,在中心位置,所以十字盘必须在中心前俯下,才是螺距最大点(所以要用两个舵机混控-即后面两个舵机同时升起,前一个舵机拉下)

v911 的十字盘撑杆,在偏离了中心位置,所以十字盘向机头的前右俯下是螺距最大点(所以要用一个舵机就够了-即机头前右的舵机拉下,不需要混控)

但两架飞机的共同点是:螺距最大点都是提前了90度, 也是利用陀螺进动的原理,让飞机向前移动的。

网友A:
楼主以后视频链接要复制分享里面的链接
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以后视频链接要复制分享里面的链接
见图:

以前试过不成功,才贴url, 回头再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试过不成功,才贴url, 回头再试下

呵呵楼主的课讲的好听,加油~

网友:
手艺不错,帮你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