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飞控每个输出端与两个电调怎么连接?

楼主(2016-12-09):
我想制作一个六轴12旋翼飞行器,不知道飞控每个输出端与两个电调怎么连接?

网友:
首先,你得说下用的什么飞控。。。

网友:
得飞控支持啊,每个飞控不一样,信号线可以两两并联在一起接飞控,但是别轻易尝试飞,建议用东西固定住看他抽不抽

网友:
看下飞控支不支持了

网友:
还没发现市面上有支持12轴对的飞控。。。。   也有可能是我孤陋寡闻。。。

网友:
12旋翼!好高端的样子

网友:
12旋翼你需要找个开源飞控,对混控部分进行二次开发

网友:
看什么飞控了

网友:
飞控得支持才是关键

网友:
以前看到有人做16个电机的,他是设置主控8轴模式,主控每个输出通道用Y线,连接二个电调信号线。2*8=16电机。

网友:
常见飞控就支持到正反4轴,你正反6轴的控制模型估计要自己重新做。

网友:
泡泡老师  答案最佳  哈哈

网友(2018-11-15):
今天无意看到这个应该可以用分线器来解决吧,与其他人意见相同建议不要轻易尝试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