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个手钻 diy

楼主(2016-12-09):
既然台锯都做了,我们可以做一个手钻,
所需工具:
大功率电机775 550皆可。可以淘宝一下很便宜。
12v电源适配器,搜一下淘宝更便宜,贵的不要!
PVC管,喜欢的话可以用ppr都一样。
波段开关一个,
电线若干。

另外夹头,钻头必备不多说!

下面开始吧,从家里翻箱倒柜一下看看,或许家里就有这个

把电机塞入pvc管中,加胶固定。

从正面看效果。钻夹可以买一个,淘宝上跟775电机配套的海了去了。

波段开关装上去,钻孔,pvc管你懂得,拿个螺丝刀你都能钻上去。

接下来是电源部分:

有块万能板所以就直接用了,其实完全可以手工缠上去,然后胶布伺候。
我这里使用杜邦插针,是方便拆卸,大家也可以直接接在一起的。

再来个特写。

看一下最终成品:

网友:
路过学了个新技能

网友:
转速怎么样

网友A:
775用24w电源小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775用24w电源小了点吧。。。

775 550都可以用来做,24w的话只能上小电机了,伺候不了775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啊

网友:
见过很多,这个应该是75的pvc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775 550都可以用来做,24w的话只能上小电机了,伺候不了775

我都是用6s动力电的。

网友:
pvc直径多少

网友:
厉害,宝二爷因陋就简,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