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样的bec供电有没有什么问题和隐患

楼主(2016-12-09):
如图,想把平衡头供电改成bec供电,然后正好换个摄像头和录像模块,然后现在问题来了,摄像头和录制模块要求5v供电,图传倒是好点2-3s供电都可以,现在自己做了个电路图,想请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问题,或者优化方案。本人飞机小,最好重量能轻,现在已经接近载重临界值啦。对了淘宝看到有个多功能合一的分电板,可以设置报警,不知道用来做bec行不行?

楼主:
提个建议哈,手机版没有这个功能……每次都要到电脑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该用户已下架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 ...

提个建议哈,手机版没有这个功能……每次都要到电脑版设置……

网友:
肯定可以的,按分电板说明,不超过其负载能力就好,不知你用的什么图传,很多图传都自带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bec??

一个,就是图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乱了。。。。。

那有更好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