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除了CC3D 开源飞控外还有其他什么开源飞控吗?

楼主(2016-12-09):
     向各位前辈请教,开源飞控除了CC3D 外还有哪些呢?CC3D是不是很古老的飞控呢?现在市场上主流飞控是什么呢?难道说开源的,免费的飞控系统都很便宜吗?、、、、、
新人一枚,各种问题,麻烦大家了!

网友:
f3 f4 apm pix

网友:
还有mwc,apm,pix,f3等。主流飞控看具体机型,航拍等pix,穿越f3。

网友:
naze32 F3 F4 APM pix

网友:
APM F3 NAZE PIX KK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A:
APM  pix    F3   这是几个常见的开原飞控   还有冷门的就不说了

网友:
还有kk飞控

网友B:
基本都开源吧,除了那些特别贵的

网友C:
开源的飞控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源的飞控不少。

开源的就是属于免费级别的是吧?都包括哪些呢?这样的话是不是付费的比这些开源的飞控都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都开源吧,除了那些特别贵的

都不知道现在市场上最流行什么开源飞控了,前几天被客户说CC3D飞控是老古董,心里咯噔一下

楼主:
哦哦,好像就是这几种吧?是不是CC3D 跟NAZE32差不了多少?那这些开源飞控里面,哪种最受市场欢迎呢?哪种最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  pix    F3   这是几个常见的开原飞控   还有冷门的就不说了

Pix 是凤凰的意思吗?现在用的最多的是哪种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x 是凤凰的意思吗?现在用的最多的是哪种呀?

航拍机就用pix ..   穿越机 就F3      看你的需求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源的就是属于免费级别的是吧?都包括哪些呢?这样的话是不是付费的比这些开源的飞控都好吧? ...

闭源的设备,一般都比较贵,加有自己特殊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拍机就用pix ..   穿越机 就F3      看你的需求吧

哦哦,现在是不是都在用F4了?我们之前的穿越机都是用CC3D 和 F3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闭源的设备,一般都比较贵,加有自己特殊的功能。

哦哦,原来是这样。应该大多数人还会选择开源的吧?虽然也会有抱怨说开源的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现在是不是都在用F4了?我们之前的穿越机都是用CC3D 和 F3 的

额。。。  我也不是老鸟   也不玩穿越机    如果APM  pix我还懂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原来是这样。应该大多数人还会选择开源的吧?虽然也会有抱怨说开源的不好用 ...

开源的,可以练技术,闭源的,就是傻玩。

网友D:
看楼主想玩什么机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想玩什么机器了

一般都是小型的穿越机,150 180 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