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22 电调5V改双插头防止掉电,是不是如下做法?谢谢大神

楼主(2016-12-09):
U22 ,电调接2个插头防止掉电,是不是如下做法?谢谢大神赐教
今天上午四百多米掉电了,然后U22重启,家的位置和高度什么的都不对了,动力电电压不足坠机藕塘,433浸水,空速管溅水,幸亏有微舵的GPS,万幸三公里外找到了飞机。咨询了胖胖的包包,说5V改为双插头,接2个插头防止掉电;惜字如金啊,还好这次没让我看说明书,我的理解是不是电调的地线和5v端并联接一路出来,接到 飞控接收机输入端,2345空余位置的任意地线和5v端,这样子啊?
那单独接一路bec插在2345的地线和5v端是不是也可以呢?会不会和电调短的5V输入有冲突?请各路大神不吝赐教啊。

网友A:
我觉得包子说的双插头是同一路5V电通过两根线插到飞控上,防止一个插头松动。用了5V bec就不要用电调的5v电了,这样电调烧了你还能控制舵机滑翔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包子说的双插头是同一路5V电通过两根线插到飞控上,防止一个插头松动。用了5V bec就不要用电调的5v电 ...

谢谢哈。那就BEC双份输入到飞控,然后电调只要插一个信号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哈。那就BEC双份输入到飞控,然后电调只要插一个信号线了?

电调的正5V线可以断开,但信号线和地线缺一不可,否则沒法控制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的正5V线可以断开,但信号线和地线缺一不可,否则沒法控制电调。

嗯,我的意思是从电调的5V并一路出来, 输入到U22的任意5V,然后和电调的一路公用地线,信号还是走电调那一路。

网友:
果断买飞腾和铂金电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的意思是从电调的5V并一路出来, 输入到U22的任意5V,然后和电调的一路公用地线,信号还是走电调那 ...

嗯,意思还是一样。实质是把电调线的正5V和地线各接一个Y线,多一个触点,保险嘛。

网友:
动力电弄个5V迷你降压板并插5v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2017-01-16):
把杜邦头买好的,或者重新做一下。 掉电 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很小,估计是故障重启, u22 傻瓜控, 就这个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