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450四轴定高模式慢慢下隆

楼主(2016-12-09):
接触四轴不长时间,还在学习当中。最近组装成了一450四轴,从组装到试飞还算是顺利,自稳什么的因为还不会自己设置和自动调参PID功能所以飞起来还算得上是可以。但在调到定高的飞行模式中,四轴总是会自己慢慢的降下来,怎么都不能定在一个高度上。在地面站里看到一个调参功能,只是不知参数多少也不敢乱动。想请各位高手能指点指点。

网友:
同样的问题,我现在是装到小机上不稳定,450四轴倒是很稳定,给你个建议,检查震动!

网友:
油门加大点呀

网友:
基础调参里面有个调定高油门的,你找一下,或者找个pix说明书,一般都有

网友:
电池不行

网友:
定高在飞行中因为气压计并没有那么精准会存在掉高需要手动调整油门。如果是掉高明显看你的悬停油门多少,悬停油门低于定高默认的油门区间就会掉高,需要设置定高的油门区间值

网友A:
1、你控制定高的时候油门是不是在中位,如果小于百分50是会慢慢下降;2、查看飞控飞控,气压计上是否加了黑色海面,因为光线温度对气压计测量有影响。

网友:
拿分走人,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控制定高的时候油门是不是在中位,如果小于百分50是会慢慢下降;2、查看飞控飞控,气压计上是否加了黑 ...

飞控里面己加了黑海棉。油门方面倒真没注意,也应该没超过50%。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了,因为飞机还在调试中,所以还不敢超过50%来试机。怎么说,还是谢谢你的回贴。下次我会注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里面己加了黑海棉。油门方面倒真没注意,也应该没超过50%。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了,因为飞机还在调试 ...

额,定高和定点都是油门百分50悬停,以上上升,以下下降的。到人少空旷的地方试试,玩航模,胆大心细。

网友:
手艺不错,帮你顶贴。

网友:
学习了,过几天准备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