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遇到过这个难题吗,三角翼+APM组合,舵机自动归中

楼主(2016-12-10):
经过了重重阻碍,三角翼+APM,快完成了,可是一飞就炸,遥控器是美国手,右边摇杆上下控制升降,左右控制副翼横滚,当我把右边摇杆按到左下,左上,右上,右下时,响应的有一个舵机都会自动归中,太危险了。

师傅们知道这个问题吗,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
天7  遥控设置   自己翻说明认真看

网友:
翻翻有没有帖,借鉴学习

网友A: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吧?同样用的天地飞美国手,从来没遇到到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吧?同样用的天地飞美国手,从来没遇到到类似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吧?同样用的天地飞美国手,从来没遇到到类似问题

按移动到左上角,右上角左下角,右下角就会这样

网友:
我也懵啊 APM方面的纯粹不懂。按道理说,你摇杆不回中,它舵机怎么会回中呢!

楼主:
大神在哪里

网友:
啥情况  我咋没看明白?!

网友:
设置问题吧

网友:
先试试不接APM情况如何,确定是哪个的原因!

网友:
ELEVON_OUTPUT  设置1遥控关闭混控

网友B:
不接飞控试下,如果正常那就是飞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接飞控试下,如果正常那就是飞控问题

不接飞控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接飞控正常

飞控问题,清空数据,重新设置。是不是飞行模式里设置了一个自动调参模式?请不要设置这个自动调参,我出现了和楼主差不多并且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我也是飞翼,刚拿到apm.一起学习啊

网友:
首先如果用飞控飞飞翼,那么要开启飞控的飞翼控制选项,然后千万注意不要把遥控器的混控打开,设置成普通固定翼就可以了。飞翼因为副翼要同时兼顾升降和滚筒,所以四个角有一个回中应该是正常的,不知道楼主是不是下图情况,下图我画了几个偏转动作时副翼的应有姿态及气流走向,
望有帮助。画图不易望采纳

网友:
楼主怎么这么快完事

网友:
搞定了吗?我也是飞翼,准备上apm

网友:
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