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怎么用辅助输出控制灯?

楼主(2016-12-10):
请教一下,pixhack怎么用辅助输出控制灯?我现在是在云台里设置的,但是没办法把输出关断,不知道怎么把辅助输出作为relay控制?

网友A:
如果你是四轴的话,可以试试把灯的信号线插在第四个电调信号线之后的接口,设定对应的遥控器第五或第六第七通道去控制,六轴类似,换到第六个之后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四轴的话,可以试试把灯的信号线插在第四个电调信号线之后的接口,设定对应的遥控器第五或第六第七 ...

我是四轴,但是我是想用AUX通道控制,电机控制口我有别的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四轴,但是我是想用AUX通道控制,电机控制口我有别的用

电机控制口八个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四轴,但是我是想用AUX通道控制,电机控制口我有别的用

如上图:
1. 选择配置--标准配置--FirstRelay,选辅助通道5
2. 选择配置--扩展配置--7通道选relay on/off
3. 控制灯插辅助通道5上

效果:拨动遥控器7通道,灯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上图:
1. 选择配置--标准配置--FirstRelay,选辅助通道5
2. 选择配置--扩展配置--7通道选relay on/o ...

试了,确实可以,不过只能控制一个通道输出,我现在有两个灯要控制,分别接在AUX1,AUX2上,想用一个8通道的开关来控制,搞不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确实可以,不过只能控制一个通道输出,我现在有两个灯要控制,分别接在AUX1,AUX2上,想用一个8通道 ...

PIX默认有两个relay通道,你找找参数看,设置方法是相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默认有两个relay通道,你找找参数看,设置方法是相近的

多谢了